楼主(2021-11-23):
有谁知道 ACS550(510)15KW变频器不带模块测试怎么短接线,才能进运行。在线测量六路脉冲信号。
如能分享不胜感激!

网友A:
必须带模块,可以外引线带模块测试,否则上桥没有负压
外引线接个小模块,测试好后再焊接模块

网友B:
自举啊,把N拉过去不就行了!

楼主:
先上个图。只知道上桥三个输出桥的接线和温度传感器的接线。其它的不知道接线屏蔽了。希望维修高人给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上图,N线接在A3120的哪个脚?谢谢!

网友B:
论坛发不出文件了!自己搜一下自举电路原理!简单来说,下桥导通上桥光耦才能得电工作!不要总跟光耦过不去!你IGBT悬空了,上桥光耦根本没有工作电压,把N拉到上桥E极不是一样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发不出文件了!自己搜一下自举电路原理!简单来说,下桥导通上桥光耦才能得电工作!不要总跟光耦过不去!你IGBT悬空了,上桥光耦根本没有工作电压,把N拉到上桥E极不是一样模拟了!
您好,是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就是把下桥的CE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杨工您好。非常感谢!!我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