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IGBT驱动电阻的困惑,

楼主(2021-11-23):
维修是一般都是按照原有阻值功率更换电阻,维修中遇到没有同型号模块,往往用大电流模块代替。如150A IGBT模块用300A代替,很少更换驱动电阻阻值,用起来也没事。
记天无意中看到英飞凌模块驱动电阻阻值的一个表格,阻值范围特别大。如图
书中说2.5A可以驱动150A模块,如A316J直接驱动150A模块,
现在有些变频器用4H11 5H11三极管扩流 三极管最大电流8A,却可以驱动3个400A模块并联

楼主:
英威腾变频器驱动电阻,400A模块5R1阻值,450A 2R7阻值

网友A:
看开通关断波形,计算损耗,测试发热,EMC测试。这是硬件关注的。

网友B:
我作为一个合格的维修员,从来不关心这个。因为这是研究人员的事

网友C:
变频器功率越大,直流总线线路越长,寄生电感就越高,波形陡度不能太快了,所以驱动电流与小功率不正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280KW 3个400A模块并联,驱动电流8A够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无法给出答案。建议按手册再适当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