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3):
最近有台设备需出口国外,5.5KW
电压480V,以前经常有415  440V的出口,控制变压器更换后也没有见到出问题
这次是480V环境
小功率变频器没有660V可以降压使用,变频器标签380--480V工作电压
变频器过压820V 换算交流电压580V,电容400V并联800V再稍微超额820V也应该没事,实在不行更换450V电容。模块小电流没有1700V,都是1200V

变频器厂家说520V环境下都没事,国内还有一家直接写360-520交流电压正常运行

心里没底

网友A:
你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要解决变频内部元件耐压,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还要考虑变频电路板的超压保护,可能在电路板的设计时,已经考虑当电压超过某一数值时,禁止变频继续运行。

网友B:
使用方的电源频率是多少?要省事干脆定做一个变压器啊,反正你的功率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厂家不愿多出钱,现在只考虑加一个制动电阻,母线电压高于780V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两个串联耐压800V,不知道IGBT 1200V最高可以运行多高母线电压,理论上1200V,实际800V应该没有问题

小体积模块只有1200V,只有100A以上才有1700V模块
电容可以更换450V耐压

网友C:
电压采样电阻发热关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厂家设计已经考虑母线电压780V正常运行制动,开关电源启动应该没有问题

有的变频器确实开关电源启动发热厉害,如康沃用4个100K 1W电阻串联,环境不好有烧坏的可能

母线电压取样电阻阻值很大,发热微乎其微

这次我问过变频器厂家,标签380-480V50/60Hz,实际520V一下都没有问题,
我又加装100R 300W制动电阻避免瞬时过压,440V都没有加过制动电阻也没有反应问题

这两年国内行业不景气(医院除外),这个设备厂家许多单子都是国外的,电压415/440V比较多,220V更多
220V4KW-7.5KW变频器都需要定做,变频器体积比较大
控制回路与以前一样,只不过变压器有380/415/440/480V抽头。220V控制回路不用变压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既然厂家都是按最高规格测试的,基本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出口机器,心里没底,不知道哪个国家,会不会出现我们这里380V交流电有些工厂夜间420V以上

楼主:
国产变频器可以在国外480V场合使用,汇川MD500介绍

网友D:
西门子有这种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500-600正负10%,450~660,万一人家电压440怎么办,出口的不知道哪一个国家,心里没底
不过在设备测试480如果没有问题就不管了,中间贸易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