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3):
哪位老师知道这两个三极管是什么类型?它们是对管,测着CE之间好像有阻尼二极管。

网友A:
这两型号不符合对管的型号定义规则吧。要知道数据只好去查晶体管手册

网友B:
2sc875/6?

楼主:
这两个管子是用在变频器的驱动端,应该是对管没错。
我测量的数据是这样的,面对着印字,从左到右为1,2,3脚。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
C876管子:红1,黑2:OL ; C875管子:红1,黑2:0.59
        红2,黑1:0.59;          红2,黑1:OL
        红1,黑3:0.73;          红1,黑3:OL
        红3,黑1:OL  ;           红3,黑1:0.73
        红2,黑3:0.65;          红2,黑3:OL
        红3,黑2:OL  ;           红3,黑2:0.65
开始在网上买了一个BC876的管子,结果一测,根本就不是一种管子。
这管子应该也不是2SC系列的,2SC的对管应该是2SA吧。
而且这管子没有任何两脚是全不通的,所以我觉得好像CE之间有个二极管。
真是搞不懂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
那管子就是用在这里的,每一路用一对。

网友C:
拆2个好管子用这个仪器测试一下到底是什么三极管,然后再查三极管资料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D:
bc876  bc875

网友D:
无法下载,将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应该买个这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法下载,将就看吧
谢谢您支持。但应该不是这管子,我在网上买了一个BC876的管子,但是用万用表测,跟原来的管子根本不是一回事。
这两个管子应该不是普通的三极管,CE之间像是有个二极管特性。而且还是相反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国产管子B在中间,EBC
进口大部分都是BCE
把驱动画下来,驱动基本上没有见到带阻尼二极管,到时有两个三极管复合的,放大倍数很高,伦茨8222变频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管子B在中间,EBC
进口大部分都是BCE
把驱动画下来,驱动基本上没有见到带阻尼二极管,到时有两个三极管复合的,放大倍数很高,伦茨8222变频器用
谢谢支持!
这两个管子终于找到了,在网上买了两个达林顿管SR62,SR52,收到后测量SR62与C876一致,SR52与C875一致.就是一点不明白,达林顿管子的CE之间,用万用表量,不是也应该正反都不通吗?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