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3):
请教大家支招,谢谢!扫描不到IP地址,无法上传程序

网友A:
你的 设置PG/PC接口 设置错了,你设置成ISO了,应该设置成TCP/IP什么的

楼主:
其它选项连PLC都扫描不到,ISO选项可以扫描到PLC的MAC地址,但没有IP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支招,谢谢!扫描不到IP地址,无法上传程序

1:进入下列网址,查看以太网编程链接章节,学习如何使用MAC地址上下载程序。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published/300list/soft_list2.html
2:注册西门子用户查看视频。

楼主:
是这么操作的,点显示按钮时只出现了cpu型号为VIPA 317及MAC地址。在编辑下拉菜单里搜索到的IP地址是0.0.0.0,这个PLC是在正常运行的机器上拆下来的,IP地址怎么变为0了?好奇怪,所以论坛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C:
这个不是惠朋吗?难道跟西门子的软件完美兼容?

楼主:
网上说是使用300软件编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以兼容   300本来就是VIPA给西门子代工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