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4):
一个变频器一般配几个输入输出电抗器?

网友A:
如果低压变频器一拖一,输入输出各配置一个电抗器;如果一拖N,相应的每个输出端各配置一个电抗器。如果时高压变频器,进线不要配置电抗器,因为进线由移相变压器,输出也不需要配置,因为是多单元级联,输出电压谐波小,du/dt 也小。

网友B:
大多场合是一个也没配;

网友C:
电抗器很多时候都是累赘,虽说厂家使用手册要求配置,但是变频器厂一般只负责它的产品保护系统效果最大化,至于设备成本/安装空间/散热设计,你能不能去接受,它不理不问的。
以一台55KW变频器为例,一个大于55KW的电抗器,重量大约有0.5吨,体积至少有55KW变频器一半的体积,至于造价,有可能造价都是一台55KW变频器一半的造价了。所以有时候厂家的硬件配置说明就是一个坑。

再举例说明,微软公司玩命的从XP系统更新至WIN11系统,难道你就无条件的服从它的更新么?自己的使用成本才是最终的考量,所以现在服役的XP系统的电脑一抓一大把就是这样。

网友D:
反正我是不安装,主要是占地方,成本高,不好看

网友E:
实际现场见到配电抗器的真是不多

网友F:
这么多年就见过一台变频器加了输出电抗器的,是一台变频器带了120个小马达。

网友B:
如果功率比较大,而且电机离变频器距离非常远的话还是要配输出电抗器的;

网友G:
从来没加过电抗器....

网友H:
我们公司的3个成套的设备控制柜,里面都是带输出电抗器的。

网友I:
你不加估计问题也不是很大。

网友J:
加电抗器都是有什么好处?是滤波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加电抗器都是有什么好处?是滤波吗?谢谢
抑制电流大范围的波动,电流瞬间飙升会导致变频器的IGBT晶体管承受不了被击穿,模块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