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PLC控制伺服攻牙问题

楼主(2021-11-24):
请教一下大家,垂直轴下降攻牙时,要做插补吗?

网友A:
曾经讨论过两次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3008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727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看。

网友B:
自己采购原型机回来组装,测试实际的工艺数据(电气参数\机械成品参数),这些参数电气设计给不了你,因为是需要真金白银来自己试验得出的,一般归属于生产技术部管理,而非机电工程设备部管理。

网友C:
用数控系统来做会很简单。

网友D:
攻牙要用到数控系统 ?
攻牙不就是一个轴吗 ?

网友E: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用PLC做过,一个轴转旋攻丝,另一个轴负责进给控制深度;丝锥也是有螺距的嘛,,攻多深就可以计算出需要发多少脉冲,两个轴速度比例就可以计算出来的。保持同步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攻牙要用到数控系统 ?
攻牙不就是一个轴吗 ?
一个轴咋攻啊,主轴不用旋转的吗,不用进给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攻牙要用到数控系统 ?
攻牙不就是一个轴吗 ?
一个轴咋攻啊,主轴不用旋转的吗,不用进给的吗?
手动进给的就只有一个轴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手变成了另外一个轴。

网友G:
功牙只要一轴,普通电机控制,就能自动功入退出,不用伺服那么复杂。

网友H:
这种伺服控制螺距固定,伺服进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