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D RTU通讯怎么看说明书得出地址信息

楼主(2021-11-24):
比如这个说明书,我要知道读取PV写入SV

网友A:
PV1是2
PV2是6
SV 是4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在大型望远镜中的应用

网友B:
先用MODSCAN扫一下,40001开始。
前几天遇到一个开始总是通讯不上,用modscan扫一次就通讯成功了。不知道为什么。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华北工控创新打造嵌入式NVR系统方案,助力安防监控产业发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填啥?

楼主:
比如pv这里的问号写40002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pv这里的问号写40002吗?
西门子的我没用过,你可以试一下40002,不行试试40003,因为有些地址是要加1的。另外我用信捷PLC是不用加40000的,直接就是2或者3.
在测试时你要确定通信参数、接线、程序都是对的,否则无法判断到底是不是地址搞错了。
【方案】
降本、提效、安全 | 图尔克利用成熟解决方案改进电池生产

网友C:
帮助里面讲的很详细的,这个是我写的和变频器通讯写入
【方案】
更丰富扩展!单板MATX-6995GD适用于机器视觉系统方案

网友C:
你的地址是错的
【方案】
图尔克运输容器检测

楼主:
我试了写40139就是PV值我想问为啥是4013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写40139就是PV值我想问为啥是40139
试一下SV是哪个地址?
【方案】
PPC-3321QP:搭载12/13代 Intel Core处理器的AI触控平板电脑

网友D:
一边地址是1开头的,另一边地址是0开头的,对应起来再加上40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pv这里的问号写40002吗?

西门子的我没用过,你可以试一下40002,不行试试40003,因为有些地址是要加1的。另外我用信捷PLC是不用加40000的,直接就是2或者3.

在测试时你要确定通信参数、接线、程序都是对的,否则无法判断到底是不是地址搞错了。
西门子这里是以寄存器编号进行寻址的,其他PLC多为寄存器实际地址进行寻址,但是反应到报文当中都是寄存器实际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