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选型

楼主(2021-11-24):
各位大神项目用的NPN传感器还是PNP传感器多?

以往用的都是日系或国产的,一直用的NPN输入,直到今天用西门子PLC玩一下PTO,结果电机不动,折腾半天才发现西门子是共阴输出。。。。。

网上查阅资料发现欧系输入也是用PNP的多,所以各位老司机在项目中用的什么类型多呢?

网友A:
都有用嗄,日系的都用NPN的,西门子用PNP的

网友B:
亚洲的NPN,欧美的PNP

网友C:
日系的强大一些, NPN和PNP都可以用,只是公共端接正或负的问题,所以哪种便宜就用哪个。

网友D:
习惯都是npn,遇到PNP维修的时候就用中继转换,倒是很少遇到PNP的传感器

网友E:
国内常用的NPN的多;

网友F:
还有一种选择,2线传感器
NPN PNP 通吃。

PLC来说,唯一需要注意极性的地方是晶体管输出类型的。

网友G(2022-01-22):
不好说的。。。。。

网友H(2022-03-07):
基本都是NPN常开居多,PNP少

网友I(2023-05-17):
还有四根线的传感器,棕:24;蓝0;黑:NPN;白:PNP

网友J:
传感器用NPN类型,PLC输出用低电平,我习惯这样
因为有的电源模块本身外壳和直流负极是连通的,这样接到设备上时,设备箱体也会和直流负极连通,如果选用PNP,在传感器有输出时,若不小心把传感器输出线搭住外壳,传感器就烧了,而NPN没这个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