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4):
PLC是三菱PLC
用途是 有一个输送线。进料是分为4种。如第一个料是A 第2个料也是A 第三个料是B 第4个料是C.到了出料口时,我要知道当前出来的是A A B C中是哪一个。进料每30秒进来1个,都 要记住它的编码。进料口给的信号是X0 X1 X2 X3 表示来料是ABCD中的4个编码。到了出料口又要分出来的是哪个。

网友A:
堆栈,先入先出

网友B:
是进来一个就出去一个还是进来4个后再一起出去,最好画个示意图

网友C:
出料口也加4个输入信号,用来表示出料是ABCD中的4个编码不就完了吗?

网友D:
fifo先进先出
x0往表内写1
x1往表内写2
x2往表内写3
x3往表内写4
表的大小自定义 按你说法表应该不需要很大
表内每增加一个元素计数器+1
然后输出一个就把表第一个数据清零整体左移一次

网友E:
D0 D1 D2 D3 D4

网友F:
FIFO阵列了解一下。

网友G:
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出料分出来做什么,是出到不同的地方,还是装到不同的盒子里面,还是怎么搞!
好比进了一个B,到出料的地方,是用时间,好比是经过10分钟,到达出料口,还是经过多少距离,好比一千个脉冲信号,到达出料口,这些都没有说啊,那该怎么做呢?

网友H:
我的认为,在编程上面,还是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走,不要用太多的高级指令,高级指令里面,一旦出现什么不可预测的事情,就会引起非常大的麻烦。比如先进先出,如果中途被卡机、人为抽检、小故障等等,都会造成混乱。
最好的办法是识别产品,来什么出什么。
三种产品,第一个识别A,不是A就过,第二个识别B,不是B过,第三个,直接流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传送上会有1-4个产品1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 如果突然停机 有可能会有工人把上面的板子人工拿走,后面的排续就会有问题。我担心的也是这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 如果突然停机 有可能会有工人把上面的板子人工拿走,后面的排续就会有问题。我担心的也是这个。

传送带上面加编码器,然后加对射传感器,经过的时候,记录起始脉冲

网友J: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入口,在出口识别甄别ABCD产品.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 如果突然停机 有可能会有工人把上面的板子人工拿走,后面的排续就会有问题。我担心的也是这个。
生产流程工艺的控制(自动化设备控制原理),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设备的管理(操作管理,物料管理,人员的管理),第二部分才是自动化系统程序的管理。
两者的区别就是
第一部分要用规章制度去约束人,违规就要警告罚款等等;
第二部分才是程序的智能管控,比如不按操作顺序启动设备,不按工艺乱添加物料,系统自动识别停机等等。

因为第二部分可以部分替代第一部分的管理,所以生产工艺部门,非常喜欢把管理的职责全部丢给程序去完成,这时候程序的投入是更加需要花费更多的,比如你的情况,需要给AABC粘贴物料条形码,并给设备增设扫码枪进行识别。

网友L:
问题不明
进口是一个还是几个
出口同样问
如何识别A-B-C-D自动-人工?
出口识别靠记忆,还是有传感器
要求不同方法不同

网友M(2022-04-02):
有开头没结尾,这哪像是在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