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4):
   一、应用项目介绍

  现将结合我们这的混砂机(混砂然后做出砂模)这个项目,通过使用SkyCORE电气协同设计软件来绘制此项目所需要的图纸

  二、试用过程描述

  在使用这款软件之前,先要联网安装一个浏览器,这样就方便下次使用更加方便,直接登录就可以,如下图

  通过操作,来慢慢了解这款软件。

  1、首先创建新的项目——混砂机

  选中项目,右键,弹出新建项目,创建混砂机

  2、在文档里新建原理图(电气),如下图

  操作:选中“文档”,右键,新建图样,弹出对话框,修改名称为原理图

  3、在原理图下,新建图纸,并且命名

  需要注意的是:首选图样类型这一栏,我们要根据自己写需要选择相应的图纸类型,这里我们要画电气图,所有这里选择电路图。

  类型选择图纸,不要选报表

  选择完毕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以后新建的图纸都是这样去建立

  4、现在用Visio打开图纸(或者双击也可以),进行画电路图(这时就会跳转到另一个界面——画图界面),如下

  在这个画图界面中,左下角的一排图标,是很有用处的,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切换需要的界面,同时也主界面里项目实时同步的。

  画图前,就需要把Engineering浏览器调用出来,这样可以更加方便的绘制图形,浏览器在哪呢,在下图红色圆圈标注的位置

  5、现在开始绘制混砂机使用的进线

  这里的电势(也就说小箭头)需要手动添加,

  另外在画器件连接线时,需要注意的是按住鼠标,拖动,这样才能画出连接线,如果不按住鼠标,就画不出。

  这里的开关,也就是断路器,在哪个位置调用出来呢,如下图

  红色圆圈里的图像模板,然后展开下拉列表,在里面找到器件,然后在里面查找需要的电气元件,如果使用电线等,方法和查找位置是一样的。

  下面画的是混砂机的旋转电机,然后复制整个,然后粘贴出另一个添加剂电机

  方法是:框选这个电路,按住CTRL键,拖动鼠标到合适位置,就可以,效果如下图

楼主:
  标注电线的尺寸,以及给电缆命名,如下

  后来画的培训时的一个练习,如下

  三、总结

  整体使用效果还是不错,就是个人认为在使用前保证自己电脑网速要好,因为我用的是无线网,所以使用过程中会有卡顿的情况。

  优点还是很多的,比如:

  1、最起码不用担心安装的问题,其他软件安装要考虑各种配置问题,这款只要在电脑上安装一个启动界面,就可以直接到达。

  2、创建项目,里面的各种信息全部在同一个文件夹内,里面又包括多个子文件夹,方便查找以及操作(如:复制,修改等)

  3、包含多种模板,可以更加方便的去绘制想要的图纸,这款不只是能画电气图,还可以画液压图,流体图等

  4、当新建一个器件,进行命名时,弹出的对话框,可以多重操作,不只是能命名,还可以进行关联,界面简单明了,操作起来也很方便,(上面有图,可以看一下)

  5、生成各种报表也是很方便,不如端子图,布局图(布局图绘制时,各种功能很齐全,快速填充,绘制不同图像等)

  总是,优点很多,在使用过程中,总是有不同的惊喜,开发人员设计时也考虑的很全面,只有不停的使用,会越来越熟悉各种功能,更加快速的完成工作,而且很多功能使用起来很方便,而且更加的人性化,省去了在画图时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优点是很多,但是我在使用过程中,也认为有些操作是需要改进的,比如:

  1、绘制连接线时,需要按住鼠标来拖动才能绘制连接线,能否改成确定一点后,然后移动鼠标箭头就可以的那种。

  2、电势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能否合并,因为它分 进来的电势和出去的电势,查找的时候,有些不方便。

  3、我是在使用时,认为查找需要的电气符号,不方便查找。即使有模糊查找,因为不熟悉软件中电气的代码,所以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4、在画图时,如果要调整两个器件上下之间的距离,移动起来很不方便,还要按着ALT键,慢慢拖动,如果不小心就会断开连接。

  5、使用时,电器符号的针脚只有一种方向,需要手动一个个的去修改

  总之,整体来说这款软件还是很不错,随时随地在有网络有电脑的地方都可以使用,而且直接保存在云端。同时火山湖团队还给集中培
训了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对这款软件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在使用时比开始更加的熟悉。总之很感谢上海火山湖技术有限公司给这次试用的机会,对这款SkyCORE电气协同设计软件有新的认识,同时也向朋友推荐使用这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