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4):
前段时间收到一台安川G7-30KW。由于入行时间不长,所以没有接触过G7,当时看到驱动板比较蒙圈,为什么它有12路驱动?
难道是两个IGBT并联然后单独驱动吗?
后来也没多想,分析驱动板(先不管故障点),发现12路驱动都是独立的,由此可以得知12只IGBT肯定不是简单的两两并联。后来费劲把模块拆出来看型号,查资料发现确实一只模块有4个IGBT,共3个模块。
当时就想难道这个是台高压的变频器?当时也没多想就这么心里暗定了,后来一看机器名牌才发现错了,就是一台低压变频。就这样翻来覆去的查资料,看电路。才知道这是一台3电平变频,属于高端产品。不知不觉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
至于说故障,第二天才开始看。控制板为外部A/D故障,驱动板为辅助电源故障,驱动电源的变压器损坏。没啥好说的,一天全部搞定。

然后在这里向问问大家三电平变频器还有哪些牌子或系列

网友A:
低压30KW搞三电平?模块有拍照吗

网友B:
安川西门子大品牌都是怪胎,价格贵 不差钱
西门子440有用两个6单元IGBT 75A模块并联,150A/200A六单元模块不香吗?G120用两个四方形模块并联,整流器也是个四方形整流器,没有焊接那种,四方形不焊接模块价格特别贵,而是模块
安川伺服两个整流模块,一个接伺服输出侧,估计是制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拍照,我还有一台5.5KW,明天看看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国产的好修,几乎一个样子

网友B:
自己看,没有研究

网友C:
安川G7的四象限矢量功能,不得不说安川从G5开始,矢量驱动这方面一直走在最前沿。
G7先进是先进,但没有继承G5皮实好维修的优点。元器件密集封装更小,所以环境不好容易出问题,一旦坏了还很不好弄,配件价格高维修成本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修过的两台都是驱动供电电源问题,高频变压器烧毁。驱动电源设计的不够好没有过载保护容易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