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MODBUS指令库

楼主(2021-11-25):
请问一台S7-200的PLC使用西门子的MODBUS指令库,做的通讯程序,和两台变频器通讯,如果用没有安装MODBUS指令库的编程软件上载程序,然后再下载回去,通讯程序还正常吗?谢谢

网友A:
你试试,回头再告诉我结果

网友B:
是可以运行正常的,前提是,库用的V区地址没有被修改的程序调用!
库程序可以在程序树的上面的程序块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