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5):
这样省空间还省线 为什么没有大规模使用呢?

网友A:
一体点数不多小型单机设备用还好,不能扩展限制点数。

网友B:
我觉得主要是安装的问题,一般的PLC都是装在电气安装板上的,触摸屏装在门板上或者操作台上。如果是一体机就相当于把PLC也装在门板上,你想像一下要连多少线过来?

网友C:
都是plc触屏一体机,啥品牌?是三菱\松下\富士\西门子\罗克韦尔\汇川\信捷\永宏\台达等等的品牌么?还是纯国产的品牌呢?用了5年8年以后挂了的话,还能找到原厂提供配件或者新款么?

网友D:
个人认为一体机在抗干扰上做不到plc的水平,设备后期维护成本会比较高,plc的话,哪个模块坏换哪个就行,一体机如果部分坏了可能要整体换或者维修价格可能也不便宜。

网友E:
IO点不多的可以用,好处是便宜,方便。IO点多的也没有

网友F:
并没有省什么线,该接的还得接,除了PLC与触摸屏的通迅线。。

网友G:
千万不要用,更新换代快,也容易坏

拆开国产顾妹的,起始就是PLC和触摸屏强行柔和在一块,各自用各自的下载口,芯片也是各自的,除了内部通讯口连接在一起

变频器带PLC功能的也不少,你见过有几个用的?

台达的可以用台达PLC软件,日立的变频器没见编程软件

网友H:
有品牌的就信捷做这个时间比较久点;现在很多都是PLC仿的三菱,你想质量能有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