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modbus rtu多台仪表如和通讯?

楼主(2021-11-25):
组态王 设备地址只能写一个,如果多台设备地址该怎么写?
第一台设备地址是10,那第二台地址是11我该怎么写?

网友A:
是Modbus RTU吗?那么地址不是应该是10、11、12。。。。。。

网友B:
只写第一个。读取同一个寄存器时10#站的写10#40001,11号站的写11#4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写第一个。读取同一个寄存器时10#站的写10#40001,11号站的写11#40001
您好,您意思现场仪表地址顺着设定就好,然后只读第一表的地址,组态王上自然会分开顺着的下一个设备地址相同的寄存器地址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组态王这么做我测试过,没有实际应用。用触摸屏读取几个称重仪表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