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20变频器如何用面板复位故障

楼主(2021-11-25):
西门子v20变频器如何用面板复位故障,第一次用西门子的变频器。还没找到说明书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F2貌似是过压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看这个

网友B:
先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F2报警,你这次清除下次还是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F2报警,你这次清除下次还是会报警!!
真空泵推测是减速时间过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