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6):
有台设备采用欧姆龙CQM1H系列PLC,模块分别是电源PA206,CPU21,CQM1-ID212,CQM1-OC222。现在该系列已停产,计划升级改型,仅更换PLC模块其它基本不动,内部程序全部是逻辑控制,没有特殊应用,适当修改即可。请问升级到欧姆龙哪个系列比较合适?改动工作量尽可能小,包括外部接线和内部程序。

楼主:
原系列:
电源模块CQM1-PA206  1个
CPU模块CQM1H-CPU21  1个(内置16点DI)
输入模块CQM1-ID212  3个  DC输入16点
输出模块CQM1-OC222  3个  继电器输出16点

新系列:
电源模块
CPU模块
输入模块
输出模块

网友A:
我曾经改过一个,用的是西门子200PLC,很久以前了,现在西门子s7-200也停产了,就逻辑控制的话很简单,照原来的指令按行输入就可以了,西门子与欧姆龙的指令比较接近的。

网友B:
CJ2M?

就是价格贵

网友C:
这个时候欧姆龙的价格也是不便宜的。翻倍的价格也是正常的。
CP2E的可能还可以

网友D:
替换的是CJ系列,不过现在很多缺货,价格也比平时要高许多;

楼主:
欧姆龙官网也是推荐升级为CJ2M,我们对价格不敏感,供货时间长些也没问题,毕竟明年清明前后才用。

网友E:
用CJ是正茬
64/48 空间允许用CP
或三菱
查程序看自带16有没有特殊用法。

网友C:
那就无所谓了,买一套CJ2M CPU12之类的带模块就行了。

楼主:
内置16点DI细查程序没有特殊应用,就普通DI如按钮磁性开关接近开关接触器反馈之类,下面是我的选型:
电源模块CJ1W-PA202  1个
CPU模块CJ2M-CPU12  1个
输入模块CJ1W-ID212  4个  DC输入16点
输出模块CJ1W-OC211  3个  继电器输出16点
这样配置是否合理?
CP系列+扩展应该也行,但接线位置需要调整就不考虑了。

网友F:
CJ系列,CJ2M吧!CP2E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