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6):
我现在主要有一个明纬的开关电源和几个施耐德的指示灯,做的菲律宾那边的设备,那边的工厂没有中性线,是三相220V。想请教一下各位能不能使用,有没有实际用过的兄弟。

网友A:
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B:
没去过国外,但是可以。

明纬的开关电源好像90~264V都可以用,也就是说。。。。。

网友C:
开关电源及指示灯都是可以的;

网友D:
完全可以  接两根相线220V

网友E:
可以,如果害怕设备操作人员有触电危险的(三相220V取单相用没有零线火线的区分),可以加1:1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F:
完全可以用,但是断路器记得用2P的,用零火线的可能触电不一定跳闸

网友G:
完全可以呀!性质就如国内其中二相380V,只不过电压不同罢了……

网友H:
完全可以用

网友I:
可以是可以,但是为了安全最好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J:
查一下有没有相应认证,你懂的

网友K:
我做过出口配电柜,
三相380V就用一个380/220V控制变压器,
三相415V就用380V不改动,反正PLC是变压器220V抽头160V
三相440和三相480V就用变压器440/480输入220V输出
三相220V去掉变压器,还省百十块钱变压器

50/60Hz没有考虑过  接触器380V/50Hz,415V/60Hz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