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6):
找不到手册了,LXM32伺服报ULOW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初始化时控制系统电源的电压过低,量一下电压

网友B:
它这个"控制系统电源"指的是24V?

CN2接口的这个?>

不知道你的32是什么型号的.就上传一个32M的手册吧
施耐德的相关手册在施耐德官网.基本都可以找到.你找不到也可以打电话给4008101315 跟客服要

施耐德官网 有32A的用户手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专业,建议施耐德让你专门解答这类问题,哈哈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其实施耐德是有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的 - 4008101315
施耐德客户关爱中心...其实挺对得起这个名字了...周一到周六都有人..
基本都能得到解答...

相比技术热线   其实论坛已经是一个时效相当差的媒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