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6):
有一个客户问如果有螺丝掉到拉带上有什么办法可以发现吗,除了视觉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拉带材质,螺丝材质。假设拉带材质是布类,螺丝材质金属,那么要上金属检测设备。

网友B:
要是普通螺丝,传送带上方放个大磁铁

网友C:
如果是铁的螺丝,2楼的方法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生产线上还是安装调试
前着上金检,后者高磁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