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聊聊“标准化”

楼主(2021-11-26):
从个人角度,简单说说论坛里面经常讨论的标准化,不喜勿喷。
这里所说的标准化一直在强调面向对象的思想,为了严谨点,特地百度了下,找了个个人感觉优缺点总结的比较好的说明,如下:
假如要乘出租车去机场。

面向过程的方式是:告诉司机,按照启动、右转、左转、停止等单独的接口去机场。这种方式需要乘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乘客需要知道每个城市去机场的路线。

面向对象的方式是:告诉司机,请载我去机场。显然这种方法比面向过程的方法要容易得多。

在面向过程编程时,由于主程序承担的责任太多,要确保一切正确工作,还要协调各个函数并控制它们的先后顺序,因此经常会产生非常复杂的代码。很多时候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功能分解法(面向过程思想)却又无法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化。一旦修改代码,则bug越来越多。

因此,面对复杂的软件开发时,主程序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必须通过分离关注点进行职责转移。在上面的例子中,尽管具体实现在广州、北京或上海等不同城市中是不同的,但在任何城市都可以这么说,因为司机知道怎么去机场,这就是职责转移。

这个主要是面向高级语言的思想,这里面的对象太多,“万物皆对象”。
但是在自动化现阶段来说,常规设备用到的对象,一般包含:伺服电机(旋转、直线、DD),电机(变频、调速、步进),气缸、油缸、电缸、机械手、阀门等执行机构。光电、模拟量、视觉、限位开关、测距等检测机构。
那么面向对象,以伺服电机、气缸为例。
先把伺服电机功能标准化,电机的检测,上下限位,近点信号,急停信号;电机的控制,点动,原点回归,点对点定位,连续轨迹定位,插补控制,同步控制,凸轮控制;电机的反馈,当前值,当前速度,定位完成,报警,报警代码,各种控制状态等。
气缸功能标准化,气缸动点,原点输出,动点、原点检测,动点、原点延时,报警延时。

那么总结下来,标准化,就是先把设备中用到的对象功能统一编程,然后根据设备工艺去调用。下面几张图是几个不同设备的简单截图,不能准确的说明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但是可以简单的看出一些区别。

1、2、3/面向对象  将常用对象针对设备工艺用到的功能模块化编程,然后主程序根据设备工艺去调用。

4/面向过程   所有的动作都在主工艺流程中编写。

大家看了上面的程序分类是不是觉得这个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就是自己经常用的编程方法。其实大部分工程师在工作当中,已经潜移默化的使用了面向对象的编程方式,因为“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是尽可能模拟人类的思维方式,使得软件的开发方法与过程尽可能接近人类认识世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过程”。

所以我个人理解的标准化,是根据设备工艺,将设备对应的执行机构根据设备需求,模块化(做成对应的功能块或者函数),然后主流程根据工艺调用执行机构的控制,监视执行结构的反馈或者检测部分,从而完成设备程序的编制。最终程序结构清晰,方便阅读,方便后续增改,方便别人手,方便同样工艺设备引用即是标准程序。

如果说一个标准化“思想”可以说在任何设备使用,在任何平台使用,那么没问题!
如果说一个标准化“程序或者功能块”可以在任何设备使用,在任何平台使用,那么多半是吹嘘骗人!
气缸不说了,太简单。就以伺服电机这个对象的标准功能为例,首先脉冲伺服上面,各个品牌控制的指令都是不同的,无法程序通用。总线伺服上面,西门子,AB,三菱,安川,贝加莱,倍福主导的EtherCAT系,底层协议不一样,程序更无法通用。
就以一个品牌来说,以三菱为例,你编制一个通用的伺服控制功能块的前提也要说是脉冲的FX系列、还是中大型PLC的*D75P(D)模块,还是Basic网络伺服系列,还是光纤总线伺服系列。另外一个通用的伺服控制功能块,如果包含所有功能(点动、定位、回原、插补、同步、凸轮),也是有弊端的,会使程序臃肿,不使用的部分占用大量PLC内存空间,使PLC的处理变慢。所以一个标准的功能应该根据设备工艺需求,编制对应功能的、精简的标准块。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标准化,还是根据自己所使用的工控产品品牌,根据自己的设备工艺,花时间做出基础功能的标准块库。这项工作,在液晶、3C的设备大厂里面已经开展了多年,所以他们几百个电气工程师,人员流动很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证设备开发的效率和基本稳定性。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谢谢。

网友A:
说的真好,都在点子上了
万掌门真要有楼主这样说的细分,就不会在论坛像过街老鼠,人见人打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抢进度的同时搞标准化,搞得不伦不类的,人都累死

网友C:
说得真好,不像某些人,长篇大论几种完全不同的标准化之后,结果推出广告!  恶心!~~

网友D:
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块作进一步细分,根据脉冲总线等具体控制方式写不同的块,将其插在上一层的块中,抽象出同样的功能引脚。所以标准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玄学,很多人不知不觉也用到了。

网友E:
学习下C#,java面向对象,通过对象的属性存数据。编程都是一通百通的。

网友F:
点赞楼主!插几句话:
如果你接手编程的设备种类很少,甚至很多基本都是硬件相似,功能相似的自动化设备,做功能块程序归集利大于弊,这叫事半功倍!
相反,如果你接手编程的设备种类繁多,工艺千奇百怪,硬件五花八门,单单翻阅硬件手册+编程手册去熟悉都忙死都够呛了,还瞎折腾搞出N种不同硬件的功能块程序,估计以后用重复使用的概率也是极少的吧?

网友G:
像这样有明明白白的实例说明,很能说服人。总比空喊口号。高谈阔论强。

网友H:
标准化“思想”赞同

就去机场这个事,如果当地只有一个机场司机能送到地,如果有几个机场,司机在按惯例送你过去,就可能误点。就首都机场而言,是1号航楼还是2号(这还好些挨的近走过去就是了),送到3号就惨了,司机再不问清楚(菜鸟)。
路线也是个问题,要快还是路近,过去司机被投诉的不在少数。
同样,控制一个气缸,简单吗?将所有气缸类型都整出标准程序?
如果说一个标准化“程序或者功能块”可以在任何设备使用,在任何平台使用,那么多半是吹嘘骗人!点赞
说到“对象”,将图中注释替代上面的“M or T”就是万先生不不用M/T。能做到吗?不是所有PLC都能做到,的,能做到,你又是这样编程序,同样能只修改“对象”就将整个程序中这个“对象”做了修改。

网友A:
今天跑去万掌门哪里逗逗他,发现他现在急得要死

这是骗不了钱,又要卖课么~~

可惜真面目已经被揭穿啦~~

网友I:
所以他们几百个电气工程师,人员流动很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证设备开发的效率和基本稳定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所以他们几百个电气工程师,人员流动很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证设备开发的效率和基本稳定性。
其实就是使用管理的手段,要工程师按照技术规范开发程序,和规范公司内部的程序数据不被挟持,安全存储不被断档,所以有的公司就搞了资料加密软件,让一切的数据都必须穿上加密软件的外衣。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所以他们几百个电气工程师,人员流动很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证设备开发的效率和基本稳定性。
其实就是使用管理的手段,要工程师按照技术规范开发程序,和规范公司内部的程序数据不被挟持,安全存储不被断档,所以有的公司就搞了资料加密软件,让一切的数据都必须穿上加密软件的外衣。
说到加密,现在的软件也可以加密后使用吗?
现在的弊病是,公司的电脑是加密的,只要一动完全就不能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所以他们几百个电气工程师,人员流动很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证设备开发的效率和基本稳定性。
其实就是使用管理的手段,要工程师按照技术规范开发程序,和规范公司内部的程序数据不被挟持,安全存储不被断档,所以有的公司就搞了资料加密软件,让一切的数据都必须穿上加密软件的外衣。
说到加密,现在的软件也可以加密后使用吗?
现在的弊病是,公司的电脑是加密的,只要一动完全就不能动了。
软件本身当然不能加密,软件的使用,软件一般是制作登录权限的窗口,进行保障数据安全,软件存出来的格式文件数据才可以进行加密,加密软件有利有弊,看领导怎么选择罗

网友F:
真正的标准化编程,应该是需要开发一个整合平台(工程量很大),把最常用的PLC型号存进去。就像一个图书馆,把所有的PLC品牌型号存进去,然后图书馆里面又不用人为繁琐化的去挑选程序组合,要智能化挑选程序并组合,这又需要开发一个线上图书馆智能化程序。真正的标准化傻瓜化编制跨PLC品牌跨型号的底层执行程序应该是困难重重。这不是统一接口那么简单,放个标准接口规格和协议,所有的厂商都要在设计新款的时候加进去即可实现,这要修改厂商的软件指令集系统,而且还没有任何好处的那种。

网友J:
其实标准化这个问题,要是真标准化了,专机就不是专机了,费用之类的会下调很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说得真好,不像某些人,长篇大论几种完全不同的标准化之后,结果推出广告!  恶心!~~

是吗?

你把文章看完学到啥了吗?

网友K:
我从来都没说过一套标准程序可以包打天下。

我从来推广的是一种编程方法,现在已经明确定义为烟台方法。

具体的库都是要每个公司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特别去开发的。

这没人可以替你完成。

当然,也没人能抢了你的饭碗。

然而一大票杠精,根本看不懂。 文章都写了那么多了, 仍然看不懂。仍然纠结在最底层的不允许使用全局变量的困局里。

当然啦,还可以提醒你一点, 工艺设备也是设备, 也可以做成对象,也可以标准化。如前所述, 是公司范围的标准化,每个工程师自己做!没有现成的, 花钱都没有。

你举例的打车去机场是标准对象, 然而其实,你即便出租车+飞机+机场大巴, 上海分公司去一趟北京公司总部某地出差,也可以标准化。
这个标准化体现在公司所有员工都可以走同一样的流程,  没必要个人各自一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真正的标准化编程,应该是需要开发一个整合平台(工程量很大),把最常用的PLC型号存进去。就像一个图书馆,把所有的PLC品牌型号存进去,然后图书馆里面又不用人为繁琐化的去挑选程序组合,要智能化挑选程序并组合,这又需要开发一个线上图书馆智能化程序。真正的标准化傻瓜化编制跨PLC品牌跨型号的底层执行程序应该是困难重重。这不是统一接口那么简单,放个标准接口规格和协议,所有的厂商都要在设计新款的时候加进去即可实现,这要修改厂商的软件指令集系统,而且还没有任何好处的那种。

完全大错特错。

很简单的质问是, 你做到了吗?

你连自己都没做到,或者根本没能力做到,有啥资格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正确?

你如果坚持认为自己的思想正确, 那你就坚持做下去,等到成功了, 或者掉沟里爬不出来的时候,再来找我。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像这样有明明白白的实例说明,很能说服人。总比空喊口号。高谈阔论强。

这样的实例我这儿一抓一大把, 都是免费得到的。

你如果认为这些很能说服你, 那请尽情享用。

我当然也不方便评判了。

网友F:
搞清楚了,原来只是一个工具,或者方法。
既然工具或者方法能获得收益,那么就需要投资,包括人力资源,时间精力,流程规范等等,这其实是管理者的思维了。说服管理者去采用某个工具或者方法获益,首先得摆数据讲案例,比如PPT。

论坛上很多网友都是干技术出身的一线工程师,能坐上管理岗的,只需要管人管事务,这种网友估计很少。一般的技术领导,除非有远见的,否者只管事,不管过程,只要看到结果,研发,设计,编程等等。或者再以老板或者高管的的角度去看,管理获益的途径,一般都是引进或者空降管理人才去实现的,而能让管理者非常关注的人才,一般都是业内赫赫有名的管理型人才。一个普通编写程序的工程师如何才能让管理者关注它的管理方法呢?恐怕有难度哦,毕竟他的主要技能就是编程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像这样有明明白白的实例说明,很能说服人。总比空喊口号。高谈阔论强。

这样的实例我这儿一抓一大把, 都是免费得到的。

你如果认为这些很能说服你, 那请尽情享用。

我当然也不方便评判了。

别人的帖子你把面凑过来干嘛,找抽?
你既然不同意别人的观点,那你干嘛还在别人的帖子里面宣扬自己错误落后的观点
还什么烟台方法,还什么免费实例。

找到别人的程序28块卖出来的是你,
现在又说可以提供免费的标准化程序。

您就是工控届君子剑岳不群吧?

网友K:
对于人渣啥都不配得到。

可以免费得到的根本不是什么标准化程序。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搞清楚了,原来只是一个工具,或者方法。
既然工具或者方法能获得收益,那么就需要投资,包括人力资源,时间精力,流程规范等等,这其实是管理者的思维了。说服管理者去采用某个工具或者方法获益,首先得摆数据讲案例,比如PPT。

论坛上很多网友都是干技术出身的一线工程师,能坐上管理岗的,只需要管人管事务,这种网友估计很少。一般的技术领导,除非有远见的,否者只管事,不管过程,只要看到结果,研发,设计,编程等等。或者再以老板或者高管的的角度去看,管理获益的途径,一般都是引进或者空降管理人才去实现的,而能让管理者非常关注的人才,一般都是业内赫赫有名的管理型人才。一个普通编写程序的工程师如何才能让管理者关注它的管理方法呢?恐怕有难度哦,毕竟他的主要技能就是编程而已。

回答:你做到了吗?

网友L:
面向对象编程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函数的作用域是私有的,调用同一个函数其内部的变量应该是独立的互不干扰的。

但我看了上面的程序貌似是用面向过程的方法来编写成一个个独立的功能模块,然后在主程序里根据不同的工艺去使用。这感觉还是模块化的编程方法。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面向对象编程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函数的作用域是私有的,调用同一个函数其内部的变量应该是独立的互不干扰的。

但我看了上面的程序貌似是用面向过程的方法来编写成一个个独立的功能模块,然后在主程序里根据不同的工艺去使用。这感觉还是模块化的编程方法。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FB系统提供独立的存储空间,因此并不会互相影响,FC才使用系统的临时区域,因此会造成互相作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面向对象编程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函数的作用域是私有的,调用同一个函数其内部的变量应该是独立的互不干扰的。

但我看了上面的程序貌似是用面向过程的方法来编写成一个个独立的功能模块,然后在主程序里根据不同的工艺去使用。这感觉还是模块化的编程方法。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赞你一下!

你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把上面的程序看懂的人。

别的就不多说啦!

我还得提防有人骂我打击异己。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理解的对的,以三菱为例,FB块内部不使用全局标签和全局软件,就满足了“私有性”。

标题图片是用的程序模块化(伺服,气缸)的方式,没有把他们做成FB再调用,原因是三菱编程软件有个非常好的功能叫“连续粘贴”功能,也就是我做好一个伺服或者气缸的模块(一段梯形图程序),我要复制99个伺服或者气缸(或者99*n个),采用地址偏移的方式10秒就可以完成。采用FB的方式需要拖拉出来,填写引脚,效率要慢的多得多。(但是FB也有其优势一改全改)。所以面向对象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实现方法,不一定要被跳跳框框限定死,可以灵活应用,提高效率,易读性,传承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做为“规则”“专有词”“框架”的推广者,肯定要坚守这些原则,不然告诉大家可以灵活运用,就没有推广的意义了。但是实际工控的编程规则就不是这么死板的,就像梯形图,ST,FBD编程语言一样,不说哪个一定好,哪个一定差,哪个一定高端,哪个一定低端吧,关键还是看你使用的环境吧。

网友H:
即便你满心只用FB,可你使用的PLC是否允许?别到最后还不知道怎么s

网友N:
回复 网友H:
我想知道,都快2022年了,你用的什么辣鸡PLC,居然还不支持FB?三菱FX1都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我想知道,都快2022年了,你用的什么辣鸡PLC,居然还不支持FB?三菱FX1都可以
不是支持不支持的问题,是能用多少(次)的问题,不明白问相应产品客服,他不清楚,手册也查不到,就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做为“规则”“专有词”“框架”的推广者,肯定要坚守这些原则,不然告诉大家可以灵活运用,就没有推广的意义了。但是实际工控的编程规则就不是这么死板的,就像梯形图,ST,FBD编程语言一样,不说哪个一定好,哪个一定差,哪个一定高端,哪个一定低端吧,关键还是看你使用的环境吧。

我只是方法的推广者,现在叫做烟台方法。

根本不是你所理解的规则,框架这些死板的需要人坚守的规定。

这就是我前面看你发言,认定你根本还没搞懂的原因。

做了几个FB,调用了,就以为面向对象了。

当然啦, 我也不是为了否定你或者说服你。 只是告诉你理解上还有空间。 你完全可以信或者不信。

网友K:
什么叫好, 什么叫差, 一定是可以客观评估的。

而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同时却容不得别人指出缺点。

那样永远也得不到提升。

所以,我对跟我学习的学员, 批评他们哪里没做好的时候, 他们都接受,同时还感激我帮助他们。

然而同时,他们自己项目中有没有做好,他们自己也知道。

好几个在群里面都坦然承认自己这一年做的还都是垃圾程序,也算是一个奇观了。

人家自己都承认自己没做好的,自然有这样那样的苦衷,我当然也表示理解认同啦!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什么叫好, 什么叫差, 一定是可以客观评估的。

而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同时却容不得别人指出缺点。

那样永远也得不到提升。

所以,我对跟我学习的学员, 批评他们哪里没做好的时候, 他们都接受,同时还感激我帮助他们。

然而同时,他们自己项目中有没有做好,他们自己也知道。

好几个在群里面都坦然承认自己这一年做的还都是垃圾程序,也算是一个奇观了。

人家自己都承认自己没做好的,自然有这样那样的苦衷,我当然也表示理解认同啦!

朋友典型的双标么,我批评你没做好的时候,你非但没有表示感谢和表现谦虚,反而抛出品牌用的多的都是垃圾公司的经典名言,当然你这样做也有苦衷,我当然表示理解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什么叫好, 什么叫差, 一定是可以客观评估的。

而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同时却容不得别人指出缺点。

那样永远也得不到提升。

所以,我对跟我学习的学员, 批评他们哪里没做好的时候, 他们都接受,同时还感激我帮助他们。

然而同时,他们自己项目中有没有做好,他们自己也知道。

好几个在群里面都坦然承认自己这一年做的还都是垃圾程序,也算是一个奇观了。

人家自己都承认自己没做好的,自然有这样那样的苦衷,我当然也表示理解认同啦!

朋友典型的双标么,我批评你没做好的时候,你非但没有表示感谢和表现谦虚,反而抛出品牌用的多的都是垃圾公司的经典名言,当然你这样做也有苦衷,我当然表示理解啦……

这意思就是万掌门明显双标?这合理吗?这很合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什么叫好, 什么叫差, 一定是可以客观评估的。

而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同时却容不得别人指出缺点。

那样永远也得不到提升。

所以,我对跟我学习的学员, 批评他们哪里没做好的时候, 他们都接受,同时还感激我帮助他们。

然而同时,他们自己项目中有没有做好,他们自己也知道。

好几个在群里面都坦然承认自己这一年做的还都是垃圾程序,也算是一个奇观了。

人家自己都承认自己没做好的,自然有这样那样的苦衷,我当然也表示理解认同啦!

朋友典型的双标么,我批评你没做好的时候,你非但没有表示感谢和表现谦虚,反而抛出品牌用的多的都是垃圾公司的经典名言,当然你这样做也有苦衷,我当然表示理解啦……

这意思就是万掌门明显双标?这合理吗?这很合理
万掌门意思是花钱了可以批他,没花钱不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什么叫好, 什么叫差, 一定是可以客观评估的。

而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同时却容不得别人指出缺点。

那样永远也得不到提升。

所以,我对跟我学习的学员, 批评他们哪里没做好的时候, 他们都接受,同时还感激我帮助他们。

然而同时,他们自己项目中有没有做好,他们自己也知道。

好几个在群里面都坦然承认自己这一年做的还都是垃圾程序,也算是一个奇观了。

人家自己都承认自己没做好的,自然有这样那样的苦衷,我当然也表示理解认同啦!

朋友典型的双标么,我批评你没做好的时候,你非但没有表示感谢和表现谦虚,反而抛出品牌用的多的都是垃圾公司的经典名言,当然你这样做也有苦衷,我当然表示理解啦……

这意思就是万掌门明显双标?这合理吗?这很合理
万掌门意思是花钱了可以批他,没花钱不能

说的太明显啦!!!小心岳掌门恼羞成怒心脏病发爆血管

网友K: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什么叫好, 什么叫差, 一定是可以客观评估的。

而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同时却容不得别人指出缺点。

那样永远也得不到提升。

所以,我对跟我学习的学员, 批评他们哪里没做好的时候, 他们都接受,同时还感激我帮助他们。

然而同时,他们自己项目中有没有做好,他们自己也知道。

好几个在群里面都坦然承认自己这一年做的还都是垃圾程序,也算是一个奇观了。

人家自己都承认自己没做好的,自然有这样那样的苦衷,我当然也表示理解认同啦!

朋友典型的双标么,我批评你没做好的时候,你非但没有表示感谢和表现谦虚,反而抛出品牌用的多的都是垃圾公司的经典名言,当然你这样做也有苦衷,我当然表示理解啦……

这意思就是万掌门明显双标?这合理吗?这很合理
万掌门意思是花钱了可以批他,没花钱不能

是的。 花钱了的,拿到真货的当然可以批评, 还可以差评。

本质上他们还是甲方, 我一个都得罪不起。

得罪大发了,直接给我免费分发,程序价值瞬间归零,我啥辙都没有。

网友K:
回复 网友O:
你都没看见我的瓜的成色,你批啥批?

你那是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