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反向制动

楼主(2021-11-26):
18.5KW的变频器,带两个7.5KW的电机,用的是电磁制动刹车.但制动器经常坏,现在想用反向制动刹车,就是在停车时接通反转信号1到3秒钟,让机器快速停车。要不要加刹车电阻,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A:
惯性太大会过流吧

网友B:
你目前这样的配置行不通,不知道惯性有多大,惯性大的话应该还是电磁制动好。

至于经常坏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质量问题还是选型小了。

网友C:
加大功率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效果更好

网友D:
你变频器采用那种方式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外部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惯量不大,电机配套的制动器国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惯量不大,电机配套的制动器国产的。

那就变频器加刹车电阻,把减速时间调小试试。如果不行,就只带一台电机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部端子
我的意思你是惯性停止还是减速停止?如果减速停止,你用电机自带的电磁刹车肯定不行……

网友E:
如果你的负载惯量大,建议用刹车单元,然后把刹车时间调节到你需要的时间就可以,22KW的变频带惯量比较大的磨砂滚筒,使用刹车单元后,停车时间在两秒都没问题,如果不配套刹车单元自由停车的话,时间超过60秒才不会报警。希望这样的案例可以给你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热心指点,变频器是自由停车方式,正转输出下降沿触发电机自带的电磁制动器刹车。惯量不大,定点停车效果也可以。就是由于电磁制动器容易坏,维修起来要钻进狭小空间,非常费时费力。才想改进尝试用反向制动。

网友F:
外部抱闸变频器上肯定是自由停车的呀,不然一停车就报警;
看下你变频器这个功率段有没有自带刹车单元,有的话只配刹车电阻就行,可以试下能不能达到要求;没有的话还需要另配一个刹车单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热心指点,变频器是自由停车方式,正转输出下降沿触发电机自带的电磁制动器刹车。惯量不大,定点停车效果也可以。就是由于电磁制动器容易坏,维修起来要钻进狭小空间,非常费时费力。才想改进尝试用反向制动。

先把变频器的自由停车方式改成减速停车方式,试一下看看多长时间才能停下来并且变频器不报警,如果不在要求时间内就加刹车电阻。

再不行就只带一台电机试试

关于反接制动你先 百度一下 工作原理

网友G:
你的控制逻辑有问题:
但凡设备上做任何刹车停止,要么就是外部机械抱闸刹车,要么就是变频器输出直流刹车,工程师很少或者根本就不会去想到反转刹车,这种立即逆电流输出很容易损坏变频器的IGBT晶体管模组。
你要先尝试变频器本体的刹车功能,不行在两者配合(机械抱闸+变频器刹车)。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过1.5KW变频器作正反转控制,设备用了好几年没有问题,正反转切换也只有2-3秒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过1.5KW变频器作正反转控制,设备用了好几年没有问题,正反转切换也只有2-3秒时间。

变频器由正装切换反转是在电机停稳后再反转的,从正转速度到0速度的时间是由减速时间设定的,如果惯性大设置时间短变频器在设定范围内停不住就会报警的。反接制动是正转还没停稳马上给一个反转的电源,在正装转向反转的过程中有一个时间电机是0速,然后在0速时断掉方向的电源,这个断电是用速度继电器来控制的。

网友H:
我遇到过减速时间0.5秒的,不知道够不够
再小心里没底

网友I:
反转肯定是不行的,顶多做减速停机.是否要制动电阻要看你的转动惯量有多大.
评估转动惯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试一下不报警的最小加速时间是多少.不要制动电阻的话减速时间至少是这个时间的5-10倍.
还有就是你的电磁抱闸为什么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种电磁制动器是国内某厂产的,吸合时会啪啪两声,刹车圆盘才完全打开,有时候只吸合一边处半刹车状态,磨得电机后面冒烟。

网友J:
变频器没有制动单元的话,建议加装外部制动单元,你想的那个根本就不现实。

网友K:
变频器有直流制动功能,试试

网友L:
电磁铁抱闸刹车需要定期巡检,并及时调整弹簧,刹车机构和线圈位置,对此我们单位深有感触。如果对刹车位置要求不高可以尝试改为电动液压制动器,行车上用的那种。

网友L:
也可以考虑带刹车功能一体的电机好像是sew品牌,我们有几台7.5kw提升机就是采用变频器驱动,另外单独控制刹车电机的刹车线圈,用了好多年了一直都没问题。

网友M:
变频器配合一个制动电阻,减速时间放到最小;
刹车盘两声是没有调整好,应该是一声;
刹车模块的供电用独立的,不要从变频器输出端取;
变频器启停和刹车模块供电需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