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星三角启动

楼主(2021-11-26):
星三角启动电箱端六个端子接法是:U1 V1 W1 W2 U2 V2
现在接成W2 U2 V2 U1 V1 W1
这样可以吗?

楼主:
相当于星形接了U2,V2,W2
三角也是W2U1,U2V1,V2W1
我觉得没问题才是,现在电机很响,这样接不行吗?有兄弟试过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样的接法是没问题的,电机很响,测一下电流看看先。

网友B:
不排除线圈的绕向原因造成,噪音大时候应该是在星接状态,角接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线圈绕向问题,接回U1 V2 W1 W2 U2 V2,这样能解决吗?

网友A:
曾经特意做过实验的,两种接法的效果一样。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690

网友C:
先要测一下电流,电流不对的话,应该是电机线接错了,要重新判断一下同名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