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MODBUS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21-11-26):
用三菱FX5U与东西方马达通讯 读取当前绝对做标值。伺服绝对值是9999 读上来的数据确是个很大的数D200 显地是65529444464 实际值应该是9999 在缓存器里看到D201 确是9999 这是为何呢 。是需要怎么转换吗!

网友A:
数据类型那里看下?你数据不是16位的吗? 数据类型不应该是字吗? W?

网友B:
是不是东方马达那边的地址要加1才对,有些地址是要加1的,不如说明书上的地址是200,但是写程序时要201才对。

网友C:
我看你寄存器地址设置的是H0C6,你看看寄存器地址对不对
你连续读了2个寄存器数据,第2个寄存器数据保存在D201里,结果为9999
是不是寄存器地址设置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工手册上的意思 是要读两个连续的MODBUS地址 00C6H和00C7H 里面存放的就是所要的数据 。这种情况连续两怎么读呢。两个组成的一个数据!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程序里的H0C6改成H0C7,然后再32位监视D200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也不行 PLC直接报错 但用串口助手发送调试又都能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东方马达的手册传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工手册上的意思 是要读两个连续的MODBUS地址  00C6H和00C7H 里面存放的就是所要的数据 。这种情况连续两怎么读呢。两个组成的一个数据!
32位整数?如果数据不对,高低16位互换一下
如果地址不对,错一位试试。
+8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高低位的问题,东方马达 C6是上位 C7是下位, PLC读取后   C6对应D200  C7对应D201

而在PLC里面的32位是D201 D200这样排列的,刚好高低位相反,所以要互换一下。

+8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 互换一下意思我读C7吗?  ADPRW K1 H3 HC7 K2 D200这样读吗?还是读C6然后将结果怎么样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工 连续的两个 应该就是32位的!哪我是要读C7吗?还是读 C6???然后将结果怎么转换!之前读些仪表!都是单字!没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工 连续的两个 应该就是32位的!哪我是要读C7吗?还是读 C6???然后将结果怎么转换!之前读些仪表!都是单字!没遇到过这情况!
YXBK版主说的要不要加你,主要取决于你程序中的C6是如何来的,手册上的吗?三菱ADPRW指令中用的是寄存器地址进行寻址,西门子中用寄存器编号进行寻址,用寄存器编号寻址时就要给实际地址加“1”,你把手册发出来,我给你做判断即可。
===========================
回复完,才看到你把手册发出来了,那么这个应该不牵扯什么加1不加1,手册给出的就是寄存器实际地址,要么用04功能码读,要么用03功能码读即可,如果读出的数据不对,那么一般是高低16位互换一下即可,你想想嘛,一个32位长整数,由4个字节组成,它的顺序无非是ABCD、BADC、CDAB、DCBA。
===========================
从00C6开始读,连续读2个寄存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 互换一下意思我读C7吗?  ADPRW K1 H3 HC7 K2 D200这样读吗?还是读C6然后将结果怎么样转换?

还是用C6,至于怎么转换我目前想到的办法是

MOV D200 D301
MOV D201 D300

这样就互换了,D300就是指令位置了,然后32位监视D300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次感谢版主 照您的方法,成功读出了正的值。以前只用2个字节1个字的。直接读出。这个32位的4个字节,且数据位是反的。还是第一次遇到。非常感谢。解决了。

网友D:
和我前几天调试的电表一样,

高低字互换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