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6):
如题,在一个状态内,如S10 中让一个气缸动作三次后转移到S11 ,该怎么写呢?

如气缸为Y0 ,气缸伸出到位用X1 ,退回不用感应器,用时间 ,该怎么写呢?求教!

网友A:
没有按步进格式写

网友B:
那这个还需要用外部来手动X1三次,题意是不是要自动,但没给三次自动触发的时机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按步进格式写

謝謝版主,就是需要在一個步進狀態中完成,如是不用步進,或者用多個步進都很好寫的

楼主:
剛剛試著寫了一樣,感覺還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剛試著寫了一樣,感覺還行

也可以在LDI M1后面加一個LDI C0, LDI T0后面加一個LDI C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剛試著寫了一樣,感覺還行

也可以在LDI M1后面加一個LDI C0, LDI T0后面加一個LDI C0

1.C0没有复位
2.气缸开始退回就跳步了,并不是退回到位才跳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剛試著寫了一樣,感覺還行

也可以在LDI M1后面加一個LDI C0, LDI T0后面加一個LDI C0

1.C0没有复位
2.气缸开始退回就跳步了,并不是退回到位才跳步。

谢谢版主关注
1.C0复位在此步不考虑,放到下步复位就行
2.触发气缸回位就可以转移到下步了(根据现场情况),如果需要退回到位再转移下步,就加一个退回到位检测的磁性开关,然后将此磁性开关加入到转移条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