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比较指令怎么进入写入界面啊?

楼主(2021-11-27):
编程软件版本 Delta WPLSoft 2.48
怎么进人入比较编程界面啊。进不去。

楼主:
两个坚杠中间比较,点哪有个按键进入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坚杠中间比较,点哪有个按键进入写啊
键盘输入 LD> D10 D20 然后回车就可以了,符号根据实际情况输入如果是大于且等于,就在大于后面输入等号。
32位指令 在LD前面加D, DLD> D10 D20
符号位后要加 空格 D10后面也要空格
LD> 空格 D10 空格 D20
DLD> 空格 D10 空格 D20
LD>= 空格 D10 空格 D20

楼主:
Everything is ok. thanks.

网友B:
基础操作 多试几次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2022-03-16):
请看廖常初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