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功补偿

楼主(2021-11-27):
工作中没有接触过无功补偿,请问下诸位中华工控网网友在哪些情况下必须要无功补偿(无功补偿的意义最大)?设计选型需要哪些知识要达到多高水平才能实际应用,现在有哪些补偿控制方式?小白问题有点多,请网友能推荐一本书让我略知一二可以吗?

网友A:
无功补偿建议多接触设备,翻书嘛,都是理论和复杂繁琐的函数公式,就不建议深入研究了。
无功补偿的原理,粗略的理解就是:
马达或者线圈类型的负载在工作的时候会“发电”,线圈产生反向电动势回流电源端,占用供电线路流动的资源,所以在电源端合适的位置存放电容器吸收这些反向电能。

网友A:
无功补偿的本质就是:
是提高电源供应线路的使用效率,所以对负载做的工影响不大。这也就解释了为啥供电部门强逼硬拽,让工厂必须无条件的提高功率因素,否则罚单就会体现在电费清单上,并且要罚你多少都没有商量的余地。本质上就是提高供电线路的使用效率,供电线路是谁架设的呢?当然是供电部门罗。

楼主:
谢1楼,多年在小工厂做事,没有补偿,我都没有实际见过无功补偿。我只想了解下如何实际选型。

网友A:
选型表可以去百度,按线圈式负载的功率去选型的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1楼,多年在小工厂做事,没有补偿,我都没有实际见过无功补偿。我只想了解下如何实际选型。
小工厂都没有变压器吗?如果有,没补偿那被罚死了。无功补偿就是提高功率因数,提高电网有功的利用率。无功补偿做的好,每月会有奖金的。

网友C:
在哪些情况下必须要无功补偿(无功补偿的意义最大)?
功率因数低的情况下

设计选型需要哪些知识要达到多高水平才能实际应用,现在有哪些补偿控制方式?
加电容器补偿

小白问题有点多,请网友能推荐一本书让我略知一二可以吗?
没有什么书

其实你不用操心选型什么的,新装变压器的话供电所那边都帮你成套配好了,掏钱就行,并且有些地方你自己做的柜子还不行,验收通不过。

如果你想了解的更多,去抖音里面搜索 无功补偿 ,图文并茂的讲解,有些视频还是小姐姐讲解的。

网友D:
以前看到的说法是:
1因为工厂电机多,
2电机是线圈在铁芯上,就是说电感,
3电感会让交流电的电压和电流不重叠(滞后),不重叠的部分产生虚功(无功)
4虚功没有什么害处,但会有电流流动
5这部分电流会在线路上,线路有电阻,这部分电流在线路上消耗了实功(发热)
6电容和电感的特性相反,所以人们想到用电容把电感抵消,就是所谓补偿
7补偿的话就是投入(开关接入/撤出)电容,那就根据实际的感性投入,投入多少按电路特性,投入的效果按功率因素
8电容是基本的,还有电子的,即那些无功发生器
9所以选的话,根据你的电压和需要补偿的功率和补偿的粒度选择,就是你最大需要补偿多少,最小需要补偿多少,中间能调节的程度.当然还有收益和成本关系
10设计需要的知识,简单的你只要会算电容的无功就行.

网友E:
如果你的电机比较多,肯定要补偿的,不然就会给供电局罚款

网友F:
发视频给大家看看,有无补偿柜的区别

网友A:
楼上的万能断路器上的电流波动好厉害(补偿投不投都是小范围来回波动),啥厂?
其实无功补偿,咋一看能降低进线柜的电流,还以为能大把的省电大把的省钱对不?其实不然,无功补偿的目的就是降低线损和变压器损耗,虽说还是能省钱,但是没有能节省补偿柜显示哪个功率的电费那么夸张(楼上的补偿柜显示的大概是400A左右,换成电费就是200度/小时左右)。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都是为了线路上游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