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7):
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我有一台水泵,7.5kw一直是工频运行由于负载很低平时都是把出口阀门关很小.否则后面的设备受不了压力太大会报警.
按理说这个改成变频最合适,无奈手中只有一个4kw的变频器.不知道能发挥出多大的功率?

之前有一个轻载55kw的风机我改成星型接法用一个22kw的变频器带也能正常运行.
按照电机参数 7.5kwd电压 380v 电流13.4a
改成星型接法的话就是 额定功率  7.5kw 额定电压大约660v   额定电流大约7.7A  额定频率50Hz
我的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7.9左右. 最大电电压只有440v 按照v/f不变,最大频率只能是30Hz.
如果我依然按照50hz 运行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A:
主要看电流,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7.9,测量一下你现在的水泵实际运行电流是多少,如果小于7.9就行,可以不用改接法。

网友B:
完全可以,本人就曾实践过,55KW变频驱动75KW风机,22KW变频驱动30KW水泵,并且已经运行多年。不过,在决定实施前,需要测试电机的最大电流,以及需要的最高速度。
对于楼主所述的情况,30HZ内运行基本没问题,一旦速度增加,变频肯定过流。

网友C:
买一个新的国产的也没多少钱,还要再便宜的话就买个二手的,再买个远程压力表,做成恒压供水不好么,时间不用很长,节约的电费很快就抵了那投资的钱了

网友D:
可以试一试。大家说的主要还是电流,如果电流不超,真得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超过7.9A 因为空载都有5安,改接法就是为了把空载电流降下来.
因为我用22kw 带55kw的风机如果不改接法只能运行到10hz 改过之后就能到30hz
因此我认为改接法能让变频器发挥最大效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超过7.9A 因为空载都有5安,改接法就是为了把空载电流降下来.
因为我用22kw 带55kw的风机如果不改接法只能运行到10hz 改过之后就能到30hz
因此我认为改接法能让变频器发挥最大效能.

我觉得你还是把变频器装上去直接试吧,频率慢慢调,调到变频器额定电流时看频率是多少?水压够不够?

个人的理解首先要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假设水泵达到某个压力值时需要5KW的功率,变频器只有4KW的功率,肯定是不够的。

至于改接法,无非就是功率、电压、电流之间的算法而已,这个大了那个就小了。

当然像你的风机在满足功率的前提下改了接法后频率的调节范围可以更宽。

网友E:
主要看负载,如果负载轻,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