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7):
一个客户的设备,几个不同厂家的变频器,均出现运行中随机炸机的情况,有时今天换上,明天就炸;有时可用半年。后来加装输入、直流电抗,一样炸机,后来用示波器测输入电流波形,如图,是在加装了输入电抗的情况下测的,电抗的输入、输出端波形都一样,电抗不起作用,直到现在还是无解。

楼主:
这是变频器的输出波形

网友A:
输入电流波形,是输入电抗?还是直流电抗?

网友B:
你的测试信号采集点在哪儿?

网友C:
设备是不是存在大的惯性情况?有没有加刹车电阻?

网友C:
上面的那个图,是不是互感器没有配负载电阻?如果互感器是开路的情况下,未匹配相应的负载电阻,或者匹配的负载电阻过大,就会是这样的波形,互感器所匹配的电阻不怕小,就怕大。

网友D:
你这个不会是输入缺相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加了电抗的电流波形差不多就是这样导致有时三相检测不准

网友E:
变频器炸鸡,你先要区分炸鸡炸的是哪部分,电源部分和功率模块?如果是功率模块,那就要检查负载吧,要把隐患找出来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