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C/PPI

楼主(2021-11-28):
请问在使用S7-200编程软件连接PLC时出现如下图所示信息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是软件问题吧。。。装在win10系统的?

网友B: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是重新安装了一边软件好的。

网友C:
系统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问题吧。。。装在win10系统的?
WIN11的

网友D:
应该不支持win11了,win10都要安装补丁才能连接

网友A:
回复 网友D:
win7装上有时都会出问题。。。XP下安装吧。

网友E:
WIN10下S7-200的软件都很难安装,WIN11就不用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in7装上有时都会出问题。。。XP下安装吧。
win7还是可以支持的,win10我也安装过,要安装补丁才能连接

网友A:
我今天也从一台PLC上下载了一个程序。想加注释加不。。在选项里选了显示所有注释了。还是不行。。前一个程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