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传模块接上地线,S71500就报警

楼主(2021-11-28):
远传模块接上地线,S71500就报警。如图。远传模块与plc还没连接呢第一次遇到。地线一拆就好了

楼主:
那各黄色的就是地线,现在拆掉了

网友A:
接地不良。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存在不等电位的问题

网友C:
报什么警?总得有个说明吧

网友D:
遇到过类似的,以前有台设备的CP343总是报警,现象是台与其他设备通讯断开,一般重启就好,后来发现它与CPU不是一个PS供电,修改为一路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