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8):
前两天朋友送了两台ABB变频器,一台30千瓦的上电无反应,单独给开关电源加530直流电,自制的电源电压只有20V左右判断开管击穿,更换4N150开关管后单独上电正常起振工作正常;接380市电后仍无反应,打开量了一下P端10欧电阻无穷大,旧板拆了一个电阻并接后试机正常,带负载也正常运行了
第二台55千瓦的U1V1W1工频进线端子连弧烧黑没敢上电,拆了之后发现可控硅有一个击穿了,别的地方未发现有烧毁的痕迹。给开关电源单独上电之后听到开关管打嗝,把3844换掉还是一样,后来陆续又把7脚电解电容换掉还是打嗝,后来测3个霍尔和4个TL052C芯片的供电短路,最后找到V相霍尔短路把引脚剪断之后还是不行,紧接着把-5的二极管拆掉,这下热闹了+15个+24电解电容炸裂,还好驱动那一路的输出二极管被我提前拿下了,没有大面积烧坏!现在这个板子的故障就是开关电源打嗝,可以起振7脚供电电压11.5-17之间波动,各路输出刚有1伏左右电压就没了来回反复,拆掉开关变压器后面的-5伏二极管后开关管尖叫,电压高烧毁电解电容,谁有没有这个功率的图纸啊,万分感谢

网友A:
测量和检查一下是不是稳压环路和这个-5V电路有联系  有联系的话就不能拆了这一路的二极管

网友B:
稳压这一路是不能断开的

网友C:
拆开稳压后,电源失控电压升高,这个错误不能犯吧

网友D:
貌似有过载故障,或错误的过载起控。按此思路先查一下。
此电路为3844芯片,结构和常规的差不多啊。

网友E:
ACS500系列变频器电源部分电容不可更改原电容容量,否则打嗝不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咸老师,是TL052C和霍尔短路

楼主:
这台变频器修好了,当时是因为进水了短路导致TL052C短路,HTB200霍尔短路,这路15伏也是3844的电源,所以开关电源无法启动

网友F(2022-11-27):
先把电动车充电器玩溜了在搞变频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