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8):
一台前级电机经常过载,后级电机是变频控制,原因是料的不稳定引起的,有没有一种元器件利用前级电流信号控制后级输出速度?网上看到的电流变送器不知道是不是适用,有没有大神用过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A:
肯定可以的。

现在变频器比较高级点的,可以混合速度。

前级电机电流如果是变频器由变频器输出,如果是普通的,加电流检测(4~20ma/1~5v都行,看后级变频器AI规格)给后级变频器AI端子即可。

其实吧,有PLC,有前级电流,想怎么控制都可以的。

网友B:
没有讲清楚控制工艺,前级电机过载跟后级电机啥子关系?后级电机速度高前级电机就不会过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

现在变频器比较高级点的,可以混合速度。

前级电机电流如果是变频器由变频器输出,如果是普通的,加电流检测(4~20ma/1~5v都行,看后级变频器AI规格)给后级变频器AI端子即可。

其实吧,有PLC,有前级电流,想怎么控制都可以的。
有没有实践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讲清楚控制工艺,前级电机过载跟后级电机啥子关系?后级电机速度高前级电机就不会过载么?
后级变频调速的物料输送给前级的电机,如果物料流速不稳,前级电机会超电流。

网友B:
要自己做一个工艺数据:
给前级电机加装电流变送器,检测前级电机电流,并区分几个电流档次,档次对应后级电机的变频器运行频率参数,电流档次越高,对应的频率就越低。做个几档参数出来,做系统自动调节调用。估计你要添加设备去控制了,加电流变送器和PLC去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讲清楚控制工艺,前级电机过载跟后级电机啥子关系?后级电机速度高前级电机就不会过载么?
后级变频调速的物料输送给前级的电机,如果物料流速不稳,前级电机会超电流。

后级物料输送是变频器控制的,你说的流速不稳,应该是指来料不稳定吧,如果来的料多前级电机就会过流,然后你想检测出这个电流,如果电流大就把变频器频率降低让后级电机转慢一点。

这个我曾经做过一套这样的控制,是制粒机上面的,不过比较复杂,用了变送器、一体机。

其实简单点的话,我觉得用个电流变送器反馈给PLC然后变频器上PID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你都舍得用变送器了,那就不难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讲清楚控制工艺,前级电机过载跟后级电机啥子关系?后级电机速度高前级电机就不会过载么?
后级变频调速的物料输送给前级的电机,如果物料流速不稳,前级电机会超电流。

后级物料输送是变频器控制的,你说的流速不稳,应该是指来料不稳定吧,如果来的料多前级电机就会过流,然后你想检测出这个电流,如果电流大就把变频器频率降低让后级电机转慢一点。

这个我曾经做过一套这样的控制,是制粒机上面的,不过比较复杂,用了变送器、一体机。

其实简单点的话,我觉得用个电流变送器反馈给PLC然后变频器上PID控制就可以了。
变送的模拟量信号直接进变频器,然后修正模拟量和对应的频率,应该也可以吧,不知道你这运行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舍得用变送器了,那就不难实现了
没把握不能去做,而且试运行也有可能出现新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讲清楚控制工艺,前级电机过载跟后级电机啥子关系?后级电机速度高前级电机就不会过载么?
后级变频调速的物料输送给前级的电机,如果物料流速不稳,前级电机会超电流。

后级物料输送是变频器控制的,你说的流速不稳,应该是指来料不稳定吧,如果来的料多前级电机就会过流,然后你想检测出这个电流,如果电流大就把变频器频率降低让后级电机转慢一点。

这个我曾经做过一套这样的控制,是制粒机上面的,不过比较复杂,用了变送器、一体机。

其实简单点的话,我觉得用个电流变送器反馈给PLC然后变频器上PID控制就可以了。
变送的模拟量信号直接进变频器,然后修正模拟量和对应的频率,应该也可以吧,不知道你这运行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理论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要注意电流变送器信号越大变频器频率要越低,就是反着来。

但个人觉得用PID会更好,电流变送器信号作为反馈信号。

网友E:
完全可以,而且现在变频器的功能很多,可以根据需要来各种处理前级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

现在变频器比较高级点的,可以混合速度。

前级电机电流如果是变频器由变频器输出,如果是普通的,加电流检测(4~20ma/1~5v都行,看后级变频器AI规格)给后级变频器AI端子即可。

其实吧,有PLC,有前级电流,想怎么控制都可以的。
有没有实践成果?

暂时没遇到这样的功能。

逻辑上想的通,剩下的就是去实现了。

我个人感觉很简单。舍得成本,变送器+PLC(AD+DA),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或者用西门子的1212(只有AD,就是模拟量输入,采集上级电流),然后Q点控制下级变频器多速控制即可(1212没有模拟量输出)。

1212价格不是太美好。

或者modbus RTU 远程模块,有AI AQ,都很简单。

网友F:
用这个 US14  粉碎机自动送料控制。主机过流 停止送料电机运转。主机电流恢复到正常值,自动启动送料。不用调速也能很好控制。变频器送料和普通接触器送料电机都能控制。
US14拥有2种自动控制模式:
1 延时启动送料功能。当主机过流,US14断开送料电机运行信号。当主机电流恢复到正常范围,US14延时恢复送料电机运转,此时间可调,避免送料电机频繁启动。
2  回差启动送料: 当主机过流,US14断开送料电机运转信号。如果主机电流降低,并且低于设定回差值,才会启动送料电机运转。比如过流设定150A,回差设定50A,那么当主机电流大于150A时 立即停止送料电机。电流必须降低到150A-回差50A=100A才会启动送料。
2种模式可以同时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G:
电流变送器直接送模拟量给变频器,通过PID闭环控制就可以了啊,这个应该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了。

楼主:
假设给定的模拟量信号是12-20mA,对应的驱动频率20-0Hz,那么正常情况会稳定在什么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