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025A六路驱动波形异常

楼主(2021-11-28):
(无正文)

网友A:
更换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6路驱动波形都是这种情形,供电的820UF电容换过,主控板是正常的,虽然6路都有驱动波形的轮廓,但装上模块UVW近乎没有输出.

网友B:
一级一级往前看,看到正常的。

网友B:
看看驱动缓冲的供电0.1微法的小电容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分别查看驱动芯片输入端的信号,然后再检查驱动芯片供电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