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9):
反馈信号不就是输入信号嘛,输入控制输出嘛,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求赐教。

网友A:
我的理解反馈是从输出的过来的。比如我按按键,按下我听到按键按下的声音,声音就是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馈信号不就是输入信号嘛,输入控制输出嘛,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求赐教。
反馈信号的用处,和输入信号的用处是不一样的。输入信号是采集控制指令\状态检测\运行过程等等用的,而反馈信号一般指设备动作以后的的效果验证信号,其实都是信号,只不过各司其职,做不同的用途罢了。

网友C:
  反馈信号有两层含义, 一是电子电路中的正、负反馈电路;二是自动控制中的反馈信号。
  楼主问的应该是后者,反馈信号的确是输入信号,也就是测量被控对象的信号, 由于这一信号进输入端后是要与给定值进行比较,得出偏差信号后通过校正电路(PID)控制输出信号的大小及方向。通俗的说:由于要和给定值进行比较, 因此,习惯上称其为反馈信号。从控制理论来看变送器、控制器、执行器均在反馈通道之内,其信号都是属于反馈信号。
  而输入控制输出的前提是要有比较和校正电路的支持。

网友D:
楼主,这是个语文题。
输入信号的范围比反馈信号大多了,
可以是
手动动输入的,
其他地方来的,
当然也可包含反馈来的信号。

网友E:
比如按下一个启动按钮,这个只能叫输入不能叫反馈 ,, 比如接触器吸合,辅助点接入输入信号,这个可以叫反馈,

网友F:
反馈信号来源于输出信号

网友G:
比如从放大电路输出端取出部分信号,重新送回到输入端来控制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频带等

网友H:
输入和反馈,可以理解为输入是反馈的前提,但是反馈并不一定等同于输入。就比如在数学中,我输入1+1=2,但是我不能反过来推导说2=1+1,毕竟2=2+0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