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9):
现有一台132kW往复式压缩机,恒转矩负载,14极电机,额定电流297A,变频运行,选用的变频器型号为丹佛斯FC-302-N132,参数入下图:
最近总是报过载跳闸(故障电流346A,运行频率30HZ,矢量控制)。
恢复供电后运行正常,隔段时间又过载跳闸,因为电动机选型没有考虑余量,正常运行时工作电流就是额定电流。
厂里还有一台样的电动机工频运行从没发生过过载跳闸,工况一样功率一样。
过流是因为变频运行导致的吗,因为是恒转矩负载,正常情况下电流保持不变,不跳闸时变频器显示的运行电流在290A左右。
是不是变频器选小了?还是变频器和电动机都选小了?还是由于调频导致的电流增加?

网友A:
估计变频器和电机没有做过自学习,试一下吧,又不花钱

网友B:
永磁电机吗?有没有把对应参数设置好,你这个变频器带这个应该问题不大,FC302系列过载能力还是比较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