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9):
小水泵电机工作时间就1个小时以内有的只工作5分钟,电机转子的绝缘纸就直接熔化,这是什么原因?打开电机后有发现电机正负的两条线有被高温把外皮熔化里面铜线接触,这个和转子绝缘纸熔化有关系吗?

网友A:
估计你的小水泵电机可能没有风扇,仅能沉没在水中工作,依靠水温将电机冷却,如果属实,那么该电机在空气中运行将很快烧毁。

网友B:
1、检查额定电压是否正确。
2、检查马达的接线是否正确,比如马达接线盒有6根线。
3、检查三相马达的电源供应是否有缺相,检查马达的转轴是否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