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与plc

楼主(2021-11-29):
相机检测物体信息  然后与plc连接去控制伺服电机跟电磁阀  相机检测的信息具体是怎么传给plc的

网友A:
通讯的方式

网友B:
要看视觉相机的厂家提供了啥子硬件通讯端口。提供了啥子通讯传输协议或者通讯传输的数据格式,让PLC针对性的编制相关的数据接收和处理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通过专有协议或者modbus通用协议直接发送给plc存储在它的寄存器里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通过专有协议或者modbus通用协议直接发送给plc存储在它的寄存器里边吗?
PLC起的作用,无非就是拿到视觉相机的成品数据,稍微进行算术运算,算出各轴的行走距离脉冲数或者通讯数据包,通过脉冲或者总线发给伺服驱动器去完成。

网友C:
机器视觉就相当于光电开关,只不过光电只能输出开关量,视觉既能输出开关量,也输出数据量,数据量与plc内数据实时比较,计算。再换算成脉冲量给伺服。

网友D:
一般视觉系统直接读写PLC寄存器。。

网友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E411f7mr?share_source=copy_web
去看看这个,详细的介绍了机器视觉的玩法,很多视觉都是这个套路

网友F:
通讯,IO都可以的

网友G:
看你要获得什么数据,以及双方支持的方式,最早用过视觉的就是给PLC一个NG活OK的信号,直接由继电器转接。

网友H:
视觉系统可以与PLC传送数据的,KEYENCE的视觉与自己的PLC通讯十分方便,最新的KV-8000本机+扩展后就可以直接带视觉相机。

网友I:
如果需要数据存放 或者 坐标位置读取什么的, 就要通过通讯了。  如果仅仅简单判断合格不合格,剔除等操作,IO控制就可以了,相机控制器上有IO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就是苗分级  分为两个等级然后通过安装在同步带模组上的气动机械手去抓取并放到指定的位置

网友J(2022-01-22):
一起努力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