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30):
模型:伺服电机带皮带轮转动。首先寻找到皮带机械零点,随后朝一个方向旋转N圈后回到皮带机械零点,一直不停地这么运行下去。

很多伺服都可以做相对定位,我也想用相对定位来做这个事。假设皮带周长1米,那到达机械零点后,我让伺服再相对定位1米,即可再次转到机械零点。

问题:伺服定位总是有误差的。我们放大一下误差值,比如我定位1米,实际只运行了0.9米。我们再假设一个误差极限,误差总是短0.1米,而没有长出1米的时候。

那么,这个误差不断累计,转得越多,累计得越多。比如转10圈后,就有1米的误差了。

各位,大家是否遇到过这种案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多谢。

网友A:
皮带跟辊筒之间打滑?
张紧皮带或者直接在电子齿轮比里面做补偿

理解错了 貌似是反复正反转之后零点位置跟实际位置不符?

v带换齿形带 v带注定会打滑 在这个尺寸误差要求内肯定不是伺服的问题

网友B:
现在的伺服精度已经很高了,一般都是机械出问题导致的误差,既然不能完全消除机械误差的风险,那么就必须要在机械运动装置上安装机械原点传感器了,比如光电开关,近接开关,再或者在皮带的原点位置区域涂抹颜色标记,使用色标传感器进行高精度原点定位,消除机械累计的误差。

网友C:
把机械打滑可能造成的误差尽量从结构上去解决。如果是有规律的可以做补偿,比如每转一圈都是少了那么多,那就在算法上乘个系数。再不行就定时或者定量回原点。

网友D:
单方向运动
有机械原点,这个信号控制系统知道吗?
皮带打滑?
机械原点信号控制系统不知道,想办法让它知道。
皮带打滑就要解决。
你让皮带走一周用什么方式?能说一下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控制方式。

网友E:
看你的机械动作要求,我之前做过皮带转50次左右一个周期,我在转换的时候做了一个自动回原点的动作,这种情况下误差肯定会慢慢积累,几次没感觉,几百次千次就出现了,有次做转盘我也是运行到500圈的时候会用原点信号切断脉冲信号做回原点动作,当然你要根据动作实际情况。

网友F:
考虑一下同步带吧

网友G:
曾经搞过这个的步进,方案是定位完成一圈的99%,剩下的1%降低速度旋转到原点传感器,反正要求不高,用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