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30):
配置如题。

灵异事件。

HMI可以写入PLC,但是不能读取数据。

HMI连接线是PLC串口编程线,一直用着好好的,也替换过,家里有2条。

~~~~~~~~~~~~~~~~~~~~~~

灵异的事情:

PLC HMI 都插上USB,则通讯OK,任意拔一条就不能读取(可以写入)。

直接接一条地线,一样不行。

网友A:
呵呵;你找台正宗三菱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找台正宗三菱的试下;

换了一个正品FX3U,一切正常了。我勒个去、

为啥都插上USB通信OK?
单独把HMI PLC接一起不行

网友B:
李鬼还是不如李逵。

网友C:
发送和接收的地有没有接起来

用usb可以通讯那是因为电脑的金属外壳充当了地线,导致电压差形成了,所以才通讯成功

楼主:
终于收拾完屋子了。

问题解决了,硬改PLC HMI。

说不好孰是孰非。

昆仑通泰屏软件灵活性很高,硬件做工很一般。

下次干活还是用好点的屏。PLC还是尽量买正品了。山寨出问题的时间成本太高。

网友A:
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恒定的真理,山寨的你猜不到会在哪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下一波做6个柜子,准备买正品了,500左右一个。FX3SA-14MR,山寨的300多一个

网友D:
山寨得痛我是深有体会,通讯问题,计算问题,质量问题,通通都遇到过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省的200块钱,万一出问题,还不够路费。更重要的是,万一丢了客户,就得不偿失

网友F:
一直都是用正品,反正这部分费用是客户出。用杂牌出问题出的莫名其妙。

网友G:
找示波器看信号波形,是不是要加点Y电容

网友H:
4楼给出了原因。
你PLC电源可能用的220V的吧!
主要问题在PLC端,PLC内部电源不太好导致的。触摸屏这边你可以选用带隔离的型号。如果成本限制,可以触摸屏使用PLC给出的24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各位,拆开看了,cpu板子和正品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