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30):
求教大家西门子变频器编码器SMC30模块是否可以接欧姆龙E6B2-CWZ6C-1024的编码器
另外TTL编码器还是HTL的是怎么区分的,这款属于哪种编码器

网友A:
查了这编码器属于集电极输出,不可以接
需要购买HTL 或TTL 编码器
HTL和TTL编码器最明显的区别是HTL是24V,TTL是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到一本手册说可以接,要上拉电阻,不过我按照手册接线之后还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