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3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用西门子PLC,出现无法下载程序的情况。可访问设备,但是下载程序的时候报错"连接失败"。这种情况出现过两次了,直接搞崩掉两台PLC,无法使用。
第一次的时候是用试验机去做Profibus远程通讯的时候,连续修改下载程序,忽然就下不进去程序了。
第二次的时候是使用"T_CONFIG"指令,修改设备IP,IP地址修改成功了,但是却怎么也连不上设备了,下载程序、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网上说是因为博图软件问题,本人用的V15,目前正在安装V15.1。。。暂且等后续试验

网友A:
15有点老了吧,不过我用的V16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一般处理是:保存,关闭并重新打开软件,编译后再下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查线缆是否出现了干扰。个人感觉跟版本没关系,主要还是看脸。。

楼主:
程序用V15.1刷进去了,但是后面还是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V15,V15.1,换了网线都不行,到底是啥子原因,有没有大神知道的,求解答,谢谢

网友B:
我从V16换到V14 SP1,笔记本配置不行,太卡,受不了。

网友C:
是笔计本可以把无线网卡关了试下,我的V17有时无线网卡开着就会出现连接不上PLC的情况。

网友D: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把无线网关掉重新连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虚拟机,开着无线网会出现检测不到硬件设备,把无线网关了就可以检测到硬件,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检测到了硬件却下不进程序,已经2台PLC因此歇菜了。其他PLC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刚试了你的方法禁用无线网,也是一样的情况,头疼呢

网友E:
相同的问题,情景还原,在调试时同时打开了两个程序,且地址相同,全部关闭后重新打开调试程序后成功连接,希望能给楼主一点思路。

网友F(2023-12-21):
找个无线路由器倒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