碘钨灯玻璃烧变形

楼主(2021-11-30):
这是对色灯箱上的,不知什么原因会烧成这样,几百块一条,通用电气在匈牙利生产的。

网友A:
散热的风扇坏了吧?

网友B:
烤箱里的?
接2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烤箱里的?
接220了?
不是烤箱
电压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哪个牌子的对色灯箱?
灯管烧成这样,不排除里面的灯丝存在部分短路

网友D:
用过几年飞利浦300瓦的没遇到过这情况,后来改用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