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坑的活。。。

楼主(2021-11-30):
。。。。别人家的机器,陈年老机,毛病不少,工艺也要改,原来的制造单位或
       倒闭或不管了。

       这就算一活。

       记住啊,这样的活最坑!---- 你打开电箱,里面乱七八糟,PLC什么牌
       子你也不认识。。由于常年凑合,经过了许多专业人士修理,线号管没
       了,线路乱七八糟。

       千万别跟着业主的思维走,别想着整改什么的。。你一弄,他说原来还
       可以凑合用的,你现在都不能开机了!然后你额头冒汗,都脱不了身!

       正确做法 : 直接根业主说,这电控要重新做。如果同意,摸清具体工
       艺,控制流程,回去仔细再审一下,然后再报价。重新编程,重新布线
       上机调试,拿钱走人。

网友A:
看到这种我直接拒绝,很多会觉得原来用好好现在不能用只是小问题,我就遇到一个自己瞎搞还把线接错,还信誓旦旦和我说之前好好就坏了,害我找到方向都错了,好不容易顺线搞清工作原理,找到接错的线还不承认,我也懒的和他撤,搞半天收3百还嫌贵,第二次找我直接拒绝。

网友B:
所以技术值不值钱,关键是看有技术的人。很多人都是借口小问题,能简单处理,紧一下螺丝等等,这其实就是想着法子给自己砍价用的。对于这种人,只能是恶人就得用恶人磨的方法怼回去。

网友C:
很多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甲方偏偏要从设备角度解决。没问题,钱到位,工期商量好,一切好说。

网友D:
整理太麻烦的话,建议推到重来,这样做起来更有把握

网友E:
这样的活重新搞速度更快更轻松,价钱也好谈!

网友F:
这样的老旧设备,要想重新做系统恐怕不容易,首先工艺你要了解,其次配线要不要重铺?即便只作控制箱,对接外围也是不小的工作量,没有丰富的经验恐怕最后赔本赚吆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别人家的机器,陈年老机,毛病不少,工艺也要改,原来的制造单位或
       倒闭或不管了。

       这就算一活。

       记住啊,这样的活最坑!---- 你打开电箱,里面乱七八糟,PLC什么牌
       子你也不认识。。由于常年凑合,经过了许多专业人士修理,线号管没
       了,线路乱七八糟。

       千万别跟着业主的思维走,别想着整改什么的。。你一弄,他说原来还
       可以凑合用的,你现在都不能开机了!然后你额头冒汗,都脱不了身!

       正确做法 : 直接根业主说,这电控要重新做。如果同意,摸清具体工
       艺,控制流程,回去仔细再审一下,然后再报价。重新编程,重新布线
       上机调试,拿钱走人。

套路千万条,道理就一条:千万不要主动进套。

网友H:
这种活确实不好接,万一你入坑搞得半死不活,他来一句,那你给我复原我勉强继续用……晕倒……

网友I:
这么老旧的设备人家还不淘汰,也只能顺着业主的心态随便搞搞能用就行。。想忽悠他推倒重来,,难!

网友J:
估计当时技术就不成熟吧。

网友K:
有时候有些老板是心疼钱的。

网友L:
蛛网一样的乱线中,你满头大汗,胆颤心惊好不容易找到那根线。
好了!最好结果:甲方请你吃顿饭,表达了一下谢意!
大多时候,徒劳无功,原样保持还好说,要是运气不好,设备瘫了,甲方这时候100%会要求你恢复原状,自己人也会站在旁边戏谑“这治聋子治成哑巴了”。

所以我是宁可做看客,都不愿做这些劳而无功的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蛛网一样的乱线中,你满头大汗,胆颤心惊好不容易找到那根线。
好了!最好结果:甲方请你吃顿饭,表达了一下谢意!
大多时候,徒劳无功,原样保持还好说,要是运气不好,设备瘫了,甲方这时候100%会要求你恢复原状,自己人也会站在旁边戏谑“这治聋子治成哑巴了”。

所以我是宁可做看客,都不愿做这些劳而无功的好事。

。。。。。快别说了!都有画面了。。。。

网友M:
还是重新做的调试方便,看着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