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那些小型(便宜)有内置电位器

楼主(2021-11-30):
我知道欧姆龙cp系列有,fx3sa有,1n好像也有,还有其它品牌的吗?最近价格太高了

网友A:
西门子s7-200也有啊

网友B:
台达EC3简易款的,有带2个电位器的,也有不带的;

楼主:
好像都不是好理想,最好还是用的FX3SA。

网友B:
FX3SA是三菱最便宜的系列了,价格还好,也没受多少芯片缺货的影响,买正品就行了;

网友C:
这个内置电位器,用的不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内置电位器,用的不多啊。。
调节定时器还是很方便的,当然你外面连了文本或触摸屏的话这个有没有就没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