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1):
西门子s71200 某输入信号可导致灯泡输出,输入次数大于两次如何把灯泡输出复位?

网友A:
你都说明白了,输入信号计数,大于2次,输出复位。

网友B:
PLC输入信号不能撤销,因为是采集真实的传感器信号,比如运动小车到达行程限位器,行程限位器采集小车限位信号并传输给PLC,如果你强行撤销PLC的限位器输入信号,那么PLC就会误判,继续勒令小车继续运动,从而撞破限位机构导致设备事故。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PLC输入信号不能撤销,可以程序里面处理。

网友E:
最好画出时序图,看文字有奇意

网友F(2022-03-03):
程序里断开不就行了

网友G(2023-12-21):
输入信号,只能靠外围撤销,CPU内部撤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