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1):
公司的一个事故经过:发电机大修回来后,供电试机,所有机器动作都正常试过后(用时约一分钟)然后全机都无动作了,二级变频器有一个报VCF故障,在报故障后三四分钟炸了电容。在炸二级变频器之前,连接变频器与发电机之间的大空开是不跳的,在炸了变频器之后就跳了,并且在更换新的二级变频器后供这个大空开出现严重打火了(负载短路),检查发现:1、一级变频器启动电阻和整流桥烧坏了。(二级变频器是一级变频器供电的)、2、维修员把发电机与机器的n线和地线互换接错线了(机器橡胶轮胎离地)。

有几个疑惑能不能解答一下:是因为发动机接错线而导致两个变频器损坏的吗?还是因为炸掉的二级变频器而导致一级变频器的整流桥和启动电阻损坏?为什么是二级变频器炸了之后大空开才跳并且在变频器换新后一供就打火。

网友A:
相当于零线短路,导致过压

网友B:
发电机出去大修,修的是什么项目呢
一般低压发电机的供电开关出来的四个接线桩是RSTN,小负载测试时候电压是否正常?
出现异常时候,发电机的原动机的运转状态如何?

网友C:
你一级变频器能给二级变频器供电?你没用发电机前是否支持?

网友D:
码头的场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