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版本4.9.3

楼主(2021-12-01):
新到一块触摸屏,用4.9老软件一直下载不进去,提示密码错误,然后更新了软件,设置好了屏幕密码和下载密码对应,还是下载不进去,一直卡在未设置密码,然后过了很久提示重新输入密码
使用U盘可以下载进去

楼主:
意识重新输入密码重试就只能点右下角退出了

网友A:
把系统重新强制传输试试

网友B:
新版本多了个这个密码,设置了吗

网友C:
以前的话可能是防火墙,新版的因该是那个链接密钥了。

网友D(2022-01-12):
引用 楼主:
新到一块触摸屏,用4.9老软件一直下载不进去,提示密码错误,然后更新了软件,设置好了屏幕密码和下载密码对应,还是下载不进去,一直卡在未设置密码,然后过了很久提示重新输入密码
使用U盘可以下载进去
你好,请问一下,proface的屏编程费劲吗?

网友E(2022-05-15):
回复 网友D:
会者不难,要是没用过,有点费劲

网友F(2022-12-03):
传输密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