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1):
。。。。。目前项目还没开始,还在选型,里面有8路温控。

         我查了一下,SMART200 刚好有8路PID功能。

         各位道友 ,这项目有两轴,再加这8路PID进行温控
         我就担心这SMART200小身板是不是扛得住?

         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师兄有什么建议来给我说说,我好避坑。

         先谢过了

网友A:
温度控制分开,单独用温控表不好么?省时间,调试方便

网友B:
smart控制8路PID我用了好几台,再加两轴应该问题不大,我用8路还是用SR20呢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温度交给温控器,与SMART做MODBUS通讯,马云家有8路的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温度交给温控器,与SMART做MODBUS通讯,马云家有8路的温控器。

。。。。。单独用温控器控制温度 。。但是要做到屏上设置温度以及显示温度。

            楼上你这个建议靠谱,能有具体型号吗?我在淘宝上不会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art控制8路PID我用了好几台,再加两轴应该问题不大,我用8路还是用SR20呢

。。。。你的回复,让我心里有底了。。多谢!

楼主:
      。。。。。 然后就是比较了 : 用PLC 控温,就要入温控输入模块

                                   用8路温控器,然后ModBus通讯

                  以上两个方案,那个便宜且稳定性更好 ?---- 哪个方案更优秀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的话,温度交给温控器,与SMART做MODBUS通讯,马云家有8路的温控器。

。。。。。楼上有建议单独用温控器控制温度 。。但是要做到屏上设置温度以及显示温度。

         你这个建议靠谱,能有具体型号吗?我在淘宝上不会找东西。。。

去淘宝搜8路温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D:
SR20 CPU 和1200一样的

但是呢,换成我,肯定用带通讯的温控器做,MODBUS SMART自带有一个485刚刚好,编程也不是太麻烦,8路小问题。

还有,8路温控器,是不是坏了8路都挂了?为啥不考虑8个单独的温控器?

PS:补充一下,HMI直接可以和温控器通讯,PLC都不用编程。。。而且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SR20 CPU 和1200一样的

但是呢,换成我,肯定用带通讯的温控器做,MODBUS SMART自带有一个485刚刚好,编程也不是太麻烦,8路小问题。

还有,8路温控器,是不是坏了8路都挂了?为啥不考虑8个单独的温控器?

PS:补充一下,HMI直接可以和温控器通讯,PLC都不用编程。。。而且方便。

。。。。。多谢回复,你的建议也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R20 CPU 和1200一样的

但是呢,换成我,肯定用带通讯的温控器做,MODBUS SMART自带有一个485刚刚好,编程也不是太麻烦,8路小问题。

还有,8路温控器,是不是坏了8路都挂了?为啥不考虑8个单独的温控器?

PS:补充一下,HMI直接可以和温控器通讯,PLC都不用编程。。。而且方便。

8路温控器的好处,

1.价格便宜。

2.通讯速度块,8个单独的要轮询8个站,这个就一个站。

3.安装、接线方便。

网友E:
有考虑装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吗?  一般现在温控都必备了   加热器断线报警 过流报警  异常加热报警

网友F:
宇电,人家有成熟的控制方案,直接买成品,不比你PLC编程来的方便?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跟我想法一致,我现在恒压供水也是使用变频器的PID功能,通过通讯修改变频器P、I、D参数,还不用编写程序,省下模拟量模块,美哉!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跟我想法一致,我现在恒压供水也是使用变频器的PID功能,通过通讯修改变频器P、I、D参数,还不用编写程序,省下模拟量模块,美哉!

专用的事交给专用的设备去做,就温度控制来说,在PLC里面根本不需要去调PID参数,能通讯的温控器都基本都有自整定功能的,整定一次后就不用操心了。称重控制我也是走通讯,那些什么标定、零点都由仪表完成。省钱又省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art控制8路PID我用了好几台,再加两轴应该问题不大,我用8路还是用SR20呢

。。。。你的回复,让我心里有底了。。多谢!
我当时有20多路温控我差点用1200了,最后还是多买几个smart价格还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