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1):
我们有很多台设备组成的线体,暂时可以理解为图中的A\B\C三台设备,我这三台设备中每台设备里面都是西门子的PN通讯,最近出现这三台设备中某些元件掉站的情况(掉一会儿自己又能连接上或者是上午好好的下午就掉了,就像拔掉网线那样的状态,但是能ping通)。把这台设备到工业交换机的这根网线拔掉设备上的通讯就正常了。我怀疑是不是跟别的厂家IP有冲突的。我想上一个管理型交换机是不是可行?

如果可行那管理型交换机是如何做到IP不冲突的?

网友A:
有一种智能交换机,杭州华三的,本交换机自己占用一个IP地址,型号是H3CS5130-28P-EI,你可以联系杭州华三(H3C)售前技术支持,我们这边是给网络需求功能表,厂家帮忙远程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有很多台设备组成的线体,暂时可以理解为图中的A\B\C三台设备,我这三台设备中每台设备里面都是西门子的PN通讯,最近出现这三台设备中某些元件掉站的情况(掉一会儿自己又能连接上或者是上午好好的下午就掉了,就像拔掉网线那样的状态,但是能ping通)。把这台设备到工业交换机的这根网线拔掉设备上的通讯就正常了。我怀疑是不是跟别的厂家IP有冲突的。我想上一个管理型交换机是不是可行?

如果可行那管理型交换机是如何做到IP不冲突的?

之前做过了几年网管,给你解释一下IT基础:
1、你的设备A,设备B,设备C,注意到没有?网段不一样。网段地址不一样的设备,也是可以连通在一个网络内的,这时候就需要路由表来控制那个网段可以互相进行通讯,这个一般是路由器去设置。

2、网络管理的逻辑,前提是你要完全知道你的网络里面究竟都有哪些设备,编排地址是如何安排的,如何排除掉未经允许的网络设备接入进来影响网络的稳定性。

3、你图片里的其他厂家设备或其他生产线,看来是未知领域,一个啥子都不知道的地方,你打算怎么管理起来呢?是依靠猜测进行管理?要是猜错了呢?

所以,网管的基础,首先就是做好彻底的了解和规划,其次才能按照规划进行管理,包括后续增设进来的网络设备。

网友B:
见他人用过一个软件,在产线一台ES上运行就可以扫描出网络上都有那些IP已经被占用,可以找出冲突的地址。